【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各传感器功能使用与连接网络

楼主:
一、传感器使用

行空板上的传感器很丰富,包括有声音传感器、光线传感器、运动传感器。

这几个传感器的使用,都要使用到pinpong库,是通过一颗单片机协处理器负责的。

还有一个是unihiker库,这个库主要是屏的一些人机互动、Audio的操作。

固件中默认已经安装好了pinpong库的,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python要选择代码模式,这时在项目中的文件下,新建一个main.py的文件,双击打开后,在左侧可以显示出个文件的内容。

之后就可以在文件吕写python的代码。

代码如下:

# -*- coding: utf-8 -*-
import time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
from pinpong.extension.unihiker import *
from unihiker import Audio
audio = Audio()
Board().begin()

while True:
  print("加速度X:%f"%(accelerometer.get_x()))
  print("加速度Y:%f"%accelerometer.get_y())
  print("加速度Z:%f"%accelerometer.get_z())

  print("陀螺仪X:%f"%gyroscope.get_x())
  print("陀螺仪Y:%f"%gyroscope.get_y())
  print("陀螺仪Z:%f"%gyroscope.get_z())
  print("------------------")
  print("光线强度:%d"%(light.read()))
  print("------------------")
  print("环境音=%d"%(audio.sound_level()))
  print("------------------")
  time.sleep(1)

代码写好后,不要使用ctrl+S进行保存,要点界面上的图标,ctrl+S是保存到电脑本地,保存图标是保存到开发板上。

保存好后,就可以点运行了。

这里在左下角的终端中,会显示出print的结果。

如下数据,可以看到,在静止时,只有Z方向上的加速度几乎是1个G,其他的方向上的,都几乎是0,由于这里没有进行滤波处理,噪声有一些大。

而且读取的间隔是1s一次,实时性也不太高。

二、联网功能

第一次使用时,使用了USB的虚拟网卡,通过SSH进行连接到开发板,这种方式,只能是本地连接,与串口连接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连接以太网才更有可玩性。行空板的以太网连接方式是通过wifi进行连接。

wifi的配置,可以通过行空板上自带的web进行配置。

在浏览器输入行空板USB虚拟网卡的IP地址10.1.2.3,就可以进行访问。

如下界面,就可以输入wifi密码进行连接了。

连接完成后,在行空板上可以看到网络 的信息。

由于我自己的一些模块,与行空板上的连接有一些不同,所以,下面就要开始设计一个扩展板,一方向把接口定义转换一下,一方向也可以直接插上行空板。

尽量引出所有的micro:bit的引脚。

目前还是一些基本的应用,还在对行空板的库进行熟悉。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这个套件价格咋样,刚瞅了眼京x, 价格399,介绍不是很详细

网友:
用Python开发是真的简洁,几句话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不错的,这个套件价格咋样,刚瞅了眼京x, 价格399,介绍不是很详细

这个开发板的教程还是很多的,可以到官方的主页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