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5128FTG步进电机驱动 选

楼主:
最近申请到TB5128FTG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电机驱动器简介:
TB5128FTG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一款专业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可适配国内外各种品牌,电流在4.5A及以下,外径42、57mm的四线,六线,八线两相混合 式步进电机。适合各种小中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例如:雕刻机、打标机、切割 机、激光照排、绘图仪、数控机床、拿放装置等。在用户期望低成本、小噪声、 高细分、大电流运行的设备中效果特佳。

特点:
信号输入:单端,脉冲/方向
细分可选:1/2/4/8/16/32/64/128细分
输出电流:0.5A-4.5A
输入电压:9-42VDC (推荐直流36V及以下电压工作)
静止时电流最大为拨码设定电流的1/4左右(防止发烫,低于半流)
可驱动4,6,8线两相、四相42、57全系列步进电机,扭矩2.8NM及以下步进电机
光耦隔离信号输入,抗干扰能力强
具有过热、过流、欠压锁定、输入电压防反接保护等功能
体积小巧,方便安装
外部信号3.3V-24V通用,无需串联电阻

请问可以选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来做学习?

网友A:
"可适配国内外各种品牌,电流在4.5A及以下,外径42、57mm的四线,六线,八线两相混合 式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适配国内外各种品牌,电流在4.5A及以下,外径42、57mm的四线,六线,八线两相混合 式步进电机。"

谢谢建议。不知道步进电机可以玩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建议。不知道步进电机可以玩些什么?

小车,丝杠运动部件,还可以做切割机这种,螺旋桨也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车,丝杠运动部件,还可以做切割机这种,螺旋桨也可以试试

恩,今天买了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今天买了一个回来玩玩。

有作品可以分享出来看看,要不测评测评运动控制重复精度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作品可以分享出来看看,要不测评测评运动控制重复精度咋样

这个没什么经验呀。还不知道怎么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