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2L1单片机下载程序 JLink Info: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楼主:
在开始点灯的时候,发现下载不了程序报错,排除硬件和JLINK问题,下面截图是JLINK配置图,采用官方的下载工具可以读出MCU配置和提取MCU固件数据。

JLINK配置图

网友A:
连接线没有问题么

下载器软件的设置波特率、单片机型号选择等,再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没有问题么 下载器软件的设置波特率、单片机型号选择等,再检查一下

常规的办法搞完了的,没用,不是硬件问题,我怀疑是MCU的引导部分被锁了,导致写入失败。连接和读取MCU都是正常的。

类似于STM32锁定一样,STM32有JLINK有解锁工具,瑞萨的貌似没发现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