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对无线电波的干扰有多大?

楼主:
最近有这么一个情况,将蓝牙耳机和车钥匙放在一个口袋里,无钥匙进入非常不灵敏,不过蓝牙耳机和钥匙放一个口袋里有五天左右了,但是无钥匙进入不灵敏是这两天发生的事。除了此之外,另一个因素是降温了,感觉就是从降温那天,无钥匙进入就不灵敏,温度大概4~14度。

准备把蓝牙耳机从兜里拿走测试测试。

在此之前大家觉得是温度影响了汽车无钥匙进入检测,还是电池影响了无线电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这个具体影响和干扰能有多大不清楚,但了解到的一点是:在用直流供电的元器件(如电机)EMI测试中,要求不能用直流电源来供电进行测试,只能用电池供电的方式,而且明确要求该电池不能带有PCB等其他电子元件。

网友A:
与电池关系不大吧,有关系的就是电量很低时会有影响

环境电磁干扰,或环境温度因素大

网友B:
电池不会影响无线电发射电路,非要说“影响”,个头足够大的电池可以挡住无线电波,在其后面很小的一个区域内形成一个低场强空间,毕竟构成电池的材料中存在大量导体。但显然,这与楼主遇到的情况无关。

低温可能是原因,锂电池在低温下有效容量会明显下降,但楼主遇到的情况依然不是,因为温度还不够低。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车钥匙的电池快用尽了,二是车钥匙的无线发射系统恰好与蓝牙耳机同频。但后者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蓝牙耳机那时应该并不工作,只是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楼主没有提供蓝牙耳机的具体工作模式和所处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电池关系不大吧,有关系的就是电量很低时会有影响 环境电磁干扰,或环境温度因素大

我想的是电池在标签(车钥匙)附近,影响了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会影响无线电发射电路,非要说“影响”,个头足够大的电池可以挡住无线电波,在其后面很小 ...

蓝牙耳机电池仓(蓝牙耳机未工作)在口袋里。

等我做做实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电池仓(蓝牙耳机未工作)在口袋里。 等我做做实验看看。

那说明你该给车钥匙换电池了。

网友B:
如果无钥匙进入功能是无电池的,即能量完全由车辆通过无线感应耦合提供,而蓝牙耳机的电池仓相对钥匙的感应区体积较大,特殊角度下可能有影响。但这个很好判断,即使钥匙和耳机放在一起,改变一下相对位置就应该有明显不同。

如果无钥匙系统是车身信号触发,钥匙内置纽扣电池的那种,一般钥匙出厂最多五年左右电池就得更换了(注意,未必与车辆哪怕是新车的购买时间同步,中间有以年为计的储存时间很正常)。鉴于目前绝大多数无钥匙进入系统都是有电池的,所以大概率可判断是电池电能耗尽问题,尤其是车辆(指新车)已经购买了数年的情况下。

网友:
判断无钥匙进入功能是有电池还是无电池的很简单,后者必须靠近指定的感应区比如驾驶位的门把手,作用距离以厘米为单位,而前者则是以米为单位。

网友:
还有一种小概率的可能:车辆侧无钥匙进入系统的电路出故障了,包括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都可能导致。发射功率下降,钥匙被触发的距离会下降,接收灵敏度下降,钥匙的作用距离会下降。

是否是此情况很容易判断,即你何时更换的钥匙电池或购买的新车,若时间不长就有可能,二手车的话,得算新车购买或电池更换的时间。

对于电子工程师,判断这个问题更简单,测量一下钥匙电池的电压(有时需要快速测一下短路电流,此法立竿见影)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
以上应该列举了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了……

网友:
补充:10楼帖第一行应为——车辆侧无钥匙进入系统的电路或天线出故障了……

网友D:
兜里能放的电池体积不大 没有电流回路 很难有影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无钥匙进入功能是无电池的,即能量完全由车辆通过无线感应耦合提供,而蓝牙耳机的电池仓相对钥匙的感应 ...

感谢科普,感觉是无电池的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兜里能放的电池体积不大 没有电流回路 很难有影响啊

对,电池仓应该是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回路电流。

网友E:
电池温度低了电量不足   信号发射距离信号变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兜里能放的电池体积不大 没有电流回路 很难有影响啊

有电流回路又如何?怎么个影响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电池仓应该是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回路电流。

只要耳机在电池仓里,电池仓就始终都在工作,除非内置电池耗尽。你既然同意13楼的说法,不妨也讲讲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科普,感觉是无电池的触发。

无电池的车辆无钥匙进入系统在国内轿车中占比很低,要确认哦(根据前帖中说的距离即可轻松判断),应对方法可截然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池温度低了电量不足 信号发射距离信号变弱

楼主所处温度还不至于影响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处温度还不至于影响到电池。

刚好也遇到过这种类似问题   超市买了颗纽扣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2-11-5 09:29 对,电池仓应该是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回路电流。 只要耳机在电池 ...

我觉得是这样的,电池仓如果在工作,电路中会存在电流,有电流流过电路板,就会产生一定的磁场,虽然磁场频率和钥匙线圈频率不一致,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的,电池仓如果在工作,电路中会存在电流,有电流流过电路板,就会产生一定的磁场,虽然磁场 ...

如果这样,你周边必然有很多电流,包括各种供电线、电缆、电器、车辆中的电流,那样你不会才发现钥匙不好用,应该是压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产品。可见,仅用逻辑,哪怕完全不懂电子技术也会知道这样的看法压根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