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开源-行空板扩展板(转换板)设计

楼主:
行空板的IO接口是3.3V电压等级的,而且,我自己的一些模块,与DF的模块接口并不是一样的,所以,设计了一个转接板,一方面,可以连接行空板。

也可以将行空板上的信号转换一下,只取信号,电源另外供电。

扩展板除了有micro:bit立式的插座,还有一个pice-x4的连接器,可以连接自己设计的主控板反向连接DF的模块。

金手指设计,为了兼容自己设计的另一块扩展板。

板载5V-3.3V的DCDC电源,根据使用的DCDC芯片不同,2A的输出能力是足够的。

正面是一些连接器,电源。

背面是一个Type-C的供电接口与一些连接器。

由于行空板上的传感器已经够丰富的了,所以,扩展板上就没有添加其他的接口。

注意:扩展板分左右两部分,左边为3.3V电源接口,右侧为5V电源接口,不要接错了,以免烧了板子。

文件为gerber文件,由于板子刚打板,还没有进行验证,可以等我验证好后,确定无误后,大家再打板。

投了板才想起来,应该加一个电池供电的接口的,下一版增加上吧。

网友:
行空板的IO接口是3.3V电压等级的,而且,我自己的一些模块,与DF的模块接口并不是一样的,所以,设计了一个转接板,一方面,可以连接行空板。

这个非常给力,加油,期待更加精彩的作品!

网友A:
直接画扩展板了 点赞。 玩好了替代树莓派。

网友B:
厉害~实在是太速度了,这么快扩展板都在打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扩展板了 点赞。 玩好了替代树莓派。

可玩性是很高,性能上,可能比不上树莓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实在是太速度了,这么快扩展板都在打样了啊

这个一开始就在计划,确定下来后,画板子就比较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开始就在计划,确定下来后,画板子就比较快了。

赞~~~

网友:
厉害了,都自己画扩展板了

网友:
招聘
嵌入式Linux系统的应用工程师
工作内容:
1、负责嵌入式Linux系统的应用研发;
2、负责现有产品的维护
任职资格:
1.熟悉linux操作系统原理、驱动开发,熟悉shell编程,有过开发经验;
2.对处理器的架构有所了解;
3.熟悉Linux编程环境,有多任务、多进程等开发经验,精通Linux下的C/C++编程;
4.熟练掌握Linux各种调试、优化的工具和方法,
5.了解工控领域应用,如Modbus RTU,TCP、EtherCAT 总线等应用优先;
6.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网友:
还以为是扩展行空板的金手指呢,看来是另辟蹊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