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工作波形问题

楼主:
请问那个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中工作波形b)中,i2是输入电流嘛?还是电容的充电电流?然后为啥有相位相差180°的两个正弦波?

网友:
【请问那个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中工作波形b)中,i2是输入电流嘛?还是电容的充电电流?】

此图中电流波形是错误的,不必再看了。

网友A:
我在本坛发过关于整流的八篇帖子,其中第二篇中有电容滤波的电压电流波形,可以参考。

整流杂谈

网友:
b中的电流i就是图a中的i2,是变压器副边的电流(正半周时)。负半周时,i2反向,就是图中粉红色标出的部分。电容上的电压是波浪形(不含打黑色叉的部分)。画出正弦波是为了方便理解。

网友:
学习,MARK一下,纯属路过,混个经验,嘻嘻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b中的电流i就是图a中的i2,是变压器副边的电流(正半周时)。负半周时,i2反向,就是图中粉红 ...

那你怎么解释首帖图中时刻为零电流陡升的波形?此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解释首帖图中时刻为零电流陡升的波形?此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相等。

那个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不严格相等,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那一刻,电流陡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不严格相等,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那一刻,电 ...

不错,前面的讨论未考虑二极管正向压降。考虑二极管正向压降两个电压才相等。

但是,两个电压相等,意味着电流为零!变压器绕组电压(瞬时值)越是大于电容两端电压,通过二极管(或者是绕组)的电流才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不严格相等,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那一刻,电 ...

“电流陡升” 只能发生在电压陡升且电容负载的情况下。楼主首帖的图,不可能电流陡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刻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瞬时值与电容两端电压不严格相等,有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那一刻,电 ...

把我在3楼提供的链接中第二篇仔细看看,以上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在3楼提供的链接中第二篇仔细看看,以上问题就都解决了。

刚读过,写得不错,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本坛发过关于整流的八篇帖子,其中第二篇中有电容滤波的电压电流波形,可以参考。 整流杂谈

好的,谢谢

网友C:
去看maychang写的关于整流滤波方面的精华贴吧,楼主看的“资料”从名称到内容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maychang写的关于整流滤波方面的精华贴吧,楼主看的“资料”从名称到内容都是错的。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