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IDE, Python选用哪种更合适

楼主:
昨晚准备下载安装vscode,居然没有Win7 对应的版本了,看了下其他的IDE要么是付费,要么只有Win8,Win10版本

网友A:
对python 不太熟,我用了两个

一个是pycharm

另外一个是 spyder 看变量方便,替换mathcad

因为python 是跨平台的,所以对多系统的用户非常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python 不太熟,我用了两个 一个是pycharm 另外一个是 spyder 看变量方便,替换mathcad 因为pyt ...

多谢~,我昨晚也下载pycharm,但安装时提示要付费,费用还不低。今天去公司看看之前玩的vscode版本能不能在家里电脑上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昨晚也下载pycharm,但安装时提示要付费,费用还不低。今天去公司看看之前玩的vscode版本能不能 ...

pycharm 似乎有社区版,功能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ycharm 似乎有社区版,功能已经差不多了

好的,今天再捣腾一下,不行就试试你这个。用过的对它评价还不错,说是跟python很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今天再捣腾一下,不行就试试你这个。用过的对它评价还不错,说是跟python很配套

好嘞

网友C:
单纯码码vscode 搞科学计算 jupyter notebook

网友D:
轻量级的 thonny 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码码vscode 搞科学计算 jupyter notebook

好的,多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轻量级的 thonny 也不错

好的,多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码码vscode 搞科学计算 jupyter notebook
好的,多谢建议~

写大型软件 pycharm很合适 vim 加 vscode 目前个人最舒服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建议~ 写大型软件 pycharm很合适 vim 加 vscode 目前个人最舒服的状态~

vscode已经搞起来了,用的之前的版本,还可以,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轻量级的 thonny 也不错

喜欢Thonny。简洁。方便。 vscode也用。但没拿它玩python。用它玩esp32之类的。编辑用。

网友:
还有ubuntu,macos都支持vscode。还有社区版的pycharm,工具非常多的。

网友:
有免费的pycharm,或者使用Vscode

网友:
vscode 可以找以前的版本,可以支持win7,最新版肯定不支持win7了。pycharm有社区版本,免费的,个人用够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