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 CPK-RA2L1 开发板】测评 - 0:从 IDE 说起

楼主:
瑞萨的 e² studio 是我用过的第四款基于 eclipse 的 IDE,此前的三款分别是:ST 的 STM32CubeIDETI 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和 Silicon Labs Simplicity Studio从用户体验上来说,感觉瑞萨的这款最为顺畅,猜想可能是两个原因导致地:客观上来说,瑞萨的这款出现得最晚,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吸收前几款的现有窗口布局与功能设置,使其更为合理;从主观上来说,可能这一款的源起使得它更符合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和视觉习惯。

我在 Ubuntu 和 Windows 10 上先后安装了瑞萨的 IDE,Ubuntu 上因为之前安装有 eclipse 本身,所以 ARM-GCC 编译器不成问题,而 Windows 10 需要在安装 IDE 之后,自己下载安装 ARM-GCC 编译器,否则 IDE 会在每次启动之后提醒没有可供整合的编译器。

除了 ARM-GCC 编译器,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开发工具组件是瑞萨自己提供的 FSP,这个在 IDE 安装之后自带,因此无需单独下载安装,尽管提供的参考资料上提出要到 github 上去下载,但这个可能是指代之前的版本或者 FSP 更新之用,这个要到接下来的测评到碰到的时候再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测评活动中提到的两个资料——CPK-RA2L1评估板入门.pdf瑞萨RA MCU 基础知识.pdf 很有价值,里边提到的内容有很多实际上并不是瑞萨的 MCU 独有的,而是当前 32位 MCU 普遍具有的特点,因此,通读一遍,受益匪浅。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A:
瑞萨的 e² studio 相对于keil和IAR等通用开发环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网友:
很多的IDE都是基于eclipse 平头哥、沁恒\RT_Thread studio等等,感觉就是环境配置会有点小麻烦,要不会报文件引用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瑞萨的 e² studio 相对于keil和IAR等通用开发环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eclipse 才是真正的通用开发环境(Ardroid App 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用 eclipse 作为开发环境,直到后来出现了 Android Studio),所以,可以说,瑞萨的 e² studio 沿用了Android 一开始的做法。作为一款通用型的开发工具,eclipse 在桌面布局、窗口设置、功能菜单、第三方软件的支持上是久经考验地,瑞萨的 e² studio 加入了瑞萨自己的元素,鉴于参考资料中,瑞萨也提到了对 keil 和 IAR 的融合支持,但还是首推自己的这款工具,可以认为,就瑞萨这个系列来说,e² studio 应该是优于 keil 和 IAR 地,此外,还有一个不容轻视的因素——它是免费的。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