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官方工程师干货:基于HPM6750 CAN2.0 及 CAN- FD 操作指南

楼主:
简介

本文主要介绍了HPM6750的控制器局域网CAN(以下简称CAN控制器)的概述以及基于HPM-SDK CAN控制器的开发指导(包括实现CAN2.0、CAN-FD)。

 CAN控制器

1. 概述

CAN 是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的缩写(以下称为 CAN),是 ISO 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HPM6750 MCU搭载了4路CAN控制器,CAN0/CAN1/CAN2/CAN3,它们具有如下特性:

● 支持 CAN 2.0B 协议,支持多达 8 字节的数据载荷, 数据速率可达 1Mbit/s;

● 支持 CAN FD 协议,支持多达 64 字节的数据载荷, 数据速率可达 2.5Mbit/s;

● 支持 1 ∼ 1/256 的波特率预分频,灵活配置波特率;

● 16 个接收缓冲器;

– FIFO 方式;

– 错误或者不被接收的数据不会覆盖存储的消息;

● 1 个高优先主发送缓冲器 PTB;

● 8 个副发送缓冲器 STB;

– FIFO 方式;

– 优先级仲裁方式;

● 16 组独立的筛选器;

– 支持 11 位标准 ID 和 29 位扩展 ID;

– 可编程 ID CODE 位以及 MASK 位;

● PTB/STB 均支持支持单次发送模式;

● 支持静默模式;

● 支持回环模式;

● 支持待机模式;

● 支持捕捉传输的错误种类以及定位仲裁失败位置;

● 可编程的错误警告值;

● 支持 ISO11898-4 规定时间触发 CAN 以及接收时间戳可配置停止位:1位,1.5位或者2位。

2. 系统框图

3. 管脚

管脚名称 方向 功能说明
RXD 输入

CAN接受数据信号

TXD 输出

CAN 发送数据信号

STBY 输出

CAN 外部收发器待机控制信号

CAN控制器功能开发指引

1. API功能描述

CAN开发主要使用以下接口:

2. API数据结构

CAN开发主要使用以下接口:

  • //获取CAN默认配置
  • hpm_stat_t can_get_default_config(can_config_t *config);
  • //CAN 初始化接口
  • hpm_stat_t can_init(CAN_Type *base, can_config_t *config, uint32_t src_clk_freq);
  • //接收过滤器配置
  • hpm_stat_t can_set_filter(CAN_Type *base, const can_filter_config_t *config);
  • //CAN 数据发送接口(阻塞模式)
  • hpm_stat_t can_send_message_blocking(CAN_Type *base, const can_transmit_buf_t *message);
  • //CAN高优先级数据发送接口(PTB 阻塞模式)
  • hpm_stat_t can_send_high_priority_message_blocking(CAN_Type *base, const can_transmit_buf_t *message);
  • //CAN 数据接收接口(阻塞模式)
  • hpm_stat_t can_receive_message_blocking(CAN_Type *base, can_receive_buf_t *message);
  • //CAN 数据接收接口(非租塞模式)
  • hpm_stat_t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CAN_Type *base, can_receive_buf_t *message);
  • //设置发送补偿及使能(CAN-FD高速率使用,TDC)
  • void can_set_transmitter_delay_compensation(CAN_Type *base, uint8_t sample_point, bool enable);

2.1 CAN配置

  • typedef struct {
  • union {
  • struct {
  • //当禁用use_lowlevel_timing_setting时,以下参数有效。
  • uint32_t baudrate; //CAN 2.0波特率设定
  • uint32_t baudrate_fd; // CAN-FD波特率设定,当enable_canfd使能才有效
  • uint16_t can20_samplepoint_min; //CAN 2.0最小采样点(0~1000)
  • uint16_t can20_samplepoint_max; //CAN 2.0最大采样点(0~1000)
  • uint16_t canfd_samplepoint_min; //CAN-FD 最小采样点(0~1000)
  • uint16_t canfd_samplepoint_max; //CAN-FD 最大采样点(0~1000)
  • };
  • struct {
  • //当启用use_lowlevel_timing_setting时,以下参数有效。
  • can_bit_timing_param_t can_timing; //CAN2.0 位时间参数
  • can_bit_timing_param_t canfd_timing; //CAN-FD 位时间参数
  • };
  • };
  • can_loopback_mode_t loopback_mode; //CAN回环模式,默认是正常模式
  • bool use_lowlevel_timing_setting; //是否启用位时间参数设定
  • bool enable_canfd; //是否启用CAN-FD
  • bool enable_self_ack; //是否启用自ACK帧
  • bool disable_re_transmission_for_ptb; //是否禁用高优先级PTB发送重传, false:单发模式 true:重传模式
  • bool disable_re_transmission_for_stb; //是否禁用STP发送重传, false:单发模式, true:重传模式
  • uint16_t filter_list_num; //接受过滤器list总数
  • can_filter_config_t *filter_list; //接受过滤器list指针
  • } can_config_t;

2.2 CAN过滤配置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CAN acceptance filter modes
  • */
  • typedef enum _can_filter_mode {
  • can_filter_mode_both_frames, //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过滤选模式
  • can_filter_mode_standard_frames, //标准格式过滤模式
  • can_filter_mode_extended_frames, //扩展格式过滤模式
  • } can_filter_mode_t;
  • /**
  • * @brief CAN acceptance configuration
  • */
  • typedef struct {
  • uint16_t index; //过滤器index
  • can_filter_mode_t mode; //过滤器模式
  • bool enable; //过滤器是否使能
  • uint32_t code; //ID code
  • uint32_t mask; //ID mask
  • } can_filter_config_t;

2.3 CAN发送

  • /**
  • * @brief CAN transmit buffer data structure
  • */
  • typedef union _can_tx_buf {
  • uint32_t buffer[18]; //发送 buffer,由于是联合体,和下面的共享一块内存区域,buffer大小:4*18=72
  • struct {
  • struct {
  • uint32_t id: 29; //CAN ID
  • uint32_t : 1;
  • uint32_t transmit_timestamp_enable: 1; //时间戳使能
  • };
  • struct {
  • uint32_t dlc: 4; //数据长度
  • uint32_t bitrate_switch: 1; //bitrate开关
  • uint32_t canfd_frame: 1; //can-fd标识位
  • uint32_t remote_frame: 1; //remote 标识位
  • uint32_t extend_id: 1; //扩展ID
  • uint32_t : 24;
  • };
  • uint8_t data[]; //数据指针
  • };
  • } can_transmit_buf_t;

2.4 CAN接收

  • /**
  • * @brief CAN receive buffer data structure
  • */
  • typedef union _can_rx_buf {
  • uint32_t buffer[20]; //接收buffer,由于是联合体,和下面的数据共享一块内存区域
  • struct {
  • struct {
  • uint32_t id: 29; //can id
  • uint32_t : 1;
  • uint32_t error_state_indicator: 1; //错误状态指示
  • };
  • struct {
  • uint32_t dlc: 4; //数据长度
  • uint32_t bitrate_switch: 1; //bitrate开关
  • uint32_t canfd_frame: 1; //canfd 标识
  • uint32_t remote_frame: 1; //remote标识
  • uint32_t extend_id: 1; //扩展ID
  • uint32_t : 4;
  • uint32_t loopback_message: 1; //回环数据标识
  • uint32_t error_type: 3; //错误类型
  • uint32_t cycle_time: 16; //cycle time
  • };
  • uint8_t data[]; //数据指针
  • };
  • } can_receive_buf_t;

3. 配置流程

CAN控制器的CAN2.0和CAN-FD配置流程如下图。

4. 样例

4.1 内部回环样例

需求:

1.CAN-FD协议

2.波特率2.5Mbps

3.内部回环模式

4.数据载荷64字节

5.遍历can-id从0~2047(11位标准ID)

6.每帧数据确保不同

7.阻塞发送、非阻塞接收(非中断模式)

8.对比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包是否相等,并输出结果

  • void board_can_loopback_test(void)
  • {
  • bool result;
  • uint32_t error_cnt = 0;
  • uint32_t can_src_clk_freq;
  • can_config_t can_config;
  • board_init_can(BOARD_APP_CAN_BASE);
  • can_src_clk_freq = board_init_can_clock(BOARD_APP_CAN_BASE);
  • can_config.baudrate = 1000000; /* 1Mbps */
  • can_config.baudrate_fd = 2500000; /*5Mbps*/
  • can_config.loopback_mode = can_loopback_internal; //内部回环
  • can_config.enable_canfd = true;
  • hpm_stat_t status = can_init(BOARD_APP_CAN_BASE, &can_config, can_src_clk_freq);
  •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printf("CAN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d\n", status);
  • return;
  • }
  • can_transmit_buf_t tx_buf;
  • can_receive_buf_t rx_buf;
  • memset(&tx_buf, 0, sizeof(tx_buf));
  • memset(&rx_buf, 0, sizeof(rx_buf));
  • tx_buf.dlc = can_payload_size_64;
  • tx_buf.canfd_frame = 1;
  • tx_buf.bitrate_switch = 1;
  • for (uint32_t i = 0; i < 2048; i++) {
  • tx_buf.id = i;
  • for (uint32_t j = 0; j < 64u; j++) {
  • tx_buf.data[j] = (uint8_t)i + j + 1;
  • }
  • can_send_message_blocking(BOARD_APP_CAN_BASE, &tx_buf);
  •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BOARD_APP_CAN_BASE, &rx_buf);
  • result = can_buf_compare(&tx_buf, &rx_buf);
  • if (!result) {
  • error_cnt++;
  • can_set_transmitter_delay_compensation(BOARD_APP_CAN_BASE, 64, true);
  • hpm_stat_t status = can_init(BOARD_APP_CAN_BASE, &can_config, can_src_clk_freq);
  •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printf("CAN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d\n", status);
  • return;
  • }
  • printf("ID=%08x, result:%s\n", rx_buf.id, result ? "passed": "failed");
  • }
  • }
  • printf(" CAN loopback test for extend frame %s, error_cnt:%d\n", error_cnt == 0 ? "passed" : "failed", error_cnt);
  • }

4.2 两路闭环收发样例

需求:

1.CAN2.0协议

2.波特率1000000,1Mbps

3.CAN0发送,CAN1接收

4.数据载荷8字节

5.CAN0阻塞发送,CAN1阻塞接收

6.对比CAN0发送包和CAN1接收包是否相同,并输出结果

7.压测100次,输出最终结果

  • void can0_can1_rxrx_loop_test(void)
  • {
  • pm_stat_t status;
  • can_config_t can_config;
  • bool use_canfd = false;
  • can_get_default_config(&can_config);
  • can_config.baudrate = 1000000; /* 1Mbps */
  • can_config.baudrate_fd = 5000000; /* 2Mbps */
  • can_config.enable_canfd = use_canfd;
  • board_init_can(HPM_CAN0);
  • board_init_can(HPM_CAN1);
  • uint32_t can_src_clk_freq0 = board_init_can_clock(HPM_CAN0);
  • uint32_t can_src_clk_freq1 = board_init_can_clock(HPM_CAN1);
  • hpm_stat_t status0 = can_init(HPM_CAN0, &can_config, can_src_clk_freq0);
  • if (status0 != status_success) {
  • printf("CAN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d\n", status0);
  • return;
  • }
  • hpm_stat_t status1 = can_init(HPM_CAN1, &can_config, can_src_clk_freq1);
  • if (status1 != status_success) {
  • printf("CAN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d\n", status1);
  • return;
  • }
  • printf("CMD_STA_CMD_CTRL(0xA0)= %08x\n", HPM_CAN0->CMD_STA_CMD_CTRL);
  • printf("F_PRESC = %08x\n", HPM_CAN0->F_PRESC);
  • printf("S_PRESC = %08x\n", HPM_CAN0->S_PRESC);
  • printf("TDC = %08x\n", HPM_CAN0->TDC);
  • uint32_t error_cnt = 0;
  • bool result = false;
  • can_transmit_buf_t tx_buf;
  • can_receive_buf_t rx_buf;
  • memset(&tx_buf, 0, sizeof(tx_buf));
  • memset(&rx_buf, 0, sizeof(rx_buf));
  • tx_buf.id = 0x101;
  • uint32_t id_max;
  • if (!use_canfd) {
  • tx_buf.dlc = can_payload_size_8;
  • id_max = 8;
  • } else {
  • tx_buf.dlc = can_payload_size_8;
  • id_max = 64;
  • tx_buf.canfd_frame = 1;
  • tx_buf.bitrate_switch = 1;
  • }
  • for(int index = 0; index < 100; index++)
  • {
  • for (uint32_t i = 0; i < id_max; i++) {
  • tx_buf.data = (uint8_t)(index+i);
  • }
  • can_send_high_priority_message_blocking(HPM_CAN0, &tx_buf);
  • can_receive_message_blocking(HPM_CAN1, &rx_buf);
  • result = can_buf_compare(&tx_buf, &rx_buf);
  • if (!result) {
  • error_cnt++;
  • printf(" CAN0->CAN1 for standard frame %s\n", result ? "passed" : "failed");
  • }
  • can_receive_message_blocking(HPM_CAN0, &rx_buf);
  • result = can_buf_compare(&tx_buf, &rx_buf);
  • if (!result) {
  • error_cnt++;
  • printf(" CAN1->CAN0 for standard frame %s\n", result ? "passed" : "failed");
  • }
  • }
  • printf(" CAN can0 can1 rxrx loop test for result: %s, error_cnt:%d\n", error_cnt == 0 ? "passed" : "failed", error_cnt);
  • }

4.3 四路收发样例

需求:

1.CAN-FD协议

2.波特率2.5Mbps

3.数据载荷64字节

4.启用中断接收

5.CAN0/CAN1/CAN2/CAN3顺序发送数据

6.确保CAN0/CAN1/CAN2/CAN3 can-id不同

7.确保每次发送的数据包内容不同

8.分别对比每次一路CAN发送数据包和其它三路CAN接收的数据包是否相同,并输出结果

9.压测100次,并输出结果

  • static can_info_t s_can_info[] = {
  • { .can_base = HPM_CAN0 },
  • { .can_base = HPM_CAN1 },
  • #if defined(HPM_CAN2)
  • { .can_base = HPM_CAN2 },
  • #endif
  • #if defined (HPM_CAN3)
  • { .can_base = HPM_CAN3 },
  • #endif
  • };
  • volatile static bool has_new_rcv_msg_array[4];
  • volatile static can_receive_buf_t s_can_rx_buf_array[4];
  • SDK_DECLARE_EXT_ISR_M(IRQn_CAN0, board_can_isr0);
  • SDK_DECLARE_EXT_ISR_M(IRQn_CAN1, board_can_isr1);
  • SDK_DECLARE_EXT_ISR_M(IRQn_CAN2, board_can_isr2);
  • SDK_DECLARE_EXT_ISR_M(IRQn_CAN3, board_can_isr3);
  • void board_can_isr0(void)
  • {
  • uint8_t flags = can_get_tx_rx_flags(HPM_CAN0);
  • if ((flags & CAN_EVENT_RECEIVE) != 0) {
  •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HPM_CAN0, (can_receive_buf_t *)&s_can_rx_buf_array[0]);
  • has_new_rcv_msg_array[0] = true;
  • }
  • can_clear_tx_rx_flags(HPM_CAN0, flags);
  • }
  • void board_can_isr1(void)
  • {
  • uint8_t flags = can_get_tx_rx_flags(HPM_CAN1);
  • if ((flags & CAN_EVENT_RECEIVE) != 0) {
  •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HPM_CAN1, (can_receive_buf_t *)&s_can_rx_buf_array[1]);
  • has_new_rcv_msg_array[1] = true;
  • }
  • can_clear_tx_rx_flags(HPM_CAN1, flags);
  • }
  • void board_can_isr2(void)
  • {
  • uint8_t flags = can_get_tx_rx_flags(HPM_CAN2);
  • if ((flags & CAN_EVENT_RECEIVE) != 0) {
  •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HPM_CAN2, (can_receive_buf_t *)&s_can_rx_buf_array[2]);
  • has_new_rcv_msg_array[2] = true;
  • }
  • can_clear_tx_rx_flags(HPM_CAN2, flags);
  • }
  • void board_can_isr3(void)
  • {
  • uint8_t flags = can_get_tx_rx_flags(HPM_CAN3);
  • if ((flags & CAN_EVENT_RECEIVE) != 0) {
  • can_read_received_message(HPM_CAN3, (can_receive_buf_t *)&s_can_rx_buf_array[3]);
  • has_new_rcv_msg_array[3] = true;
  • }
  • can_clear_tx_rx_flags(HPM_CAN3, flags);
  • }
  • void board_can0_1_2_3_txrx_loop_test(void)
  • {
  • hpm_stat_t status;
  • can_config_t can_config;
  • bool use_canfd = true;
  • can_get_default_config(&can_config);
  • can_config.baudrate = 1000000; /* 1Mbps */
  • can_config.baudrate_fd = 2500000; /* 5Mbps */
  • can_config.enable_canfd = use_canfd;
  • /* Initialize CAN */
  • for (uint32_t i=0; i < ARRAY_SIZE(s_can_info); i++) {
  • can_info_t *info = &s_can_info;
  • board_init_can(info->can_base);
  • info->clock_freq = board_init_can_clock(info->can_base);
  • status = can_init(info->can_base, &can_config, info->clock_freq);
  •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printf("CAN %d initialization failed, error code: %d\n", i, status);
  • return;
  • }
  • printf("CMD_STA_CMD_CTRL(0xA0)= %08x\n", info->can_base->CMD_STA_CMD_CTRL);
  • printf("F_PRESC = %08x\n", info->can_base->F_PRESC);
  • printf("S_PRESC = %08x\n", info->can_base->S_PRESC);
  • printf("TDC = %08x\n", info->can_base->TDC);
  • can_enable_tx_rx_irq(info->can_base, CAN_EVENT_RECEIVE);
  • }
  • intc_m_enable_irq_with_priority(IRQn_CAN0, 1);
  • intc_m_enable_irq_with_priority(IRQn_CAN1, 1);
  • intc_m_enable_irq_with_priority(IRQn_CAN2, 1);
  • intc_m_enable_irq_with_priority(IRQn_CAN3, 1);
  • uint32_t error_cnt = 0;
  • bool result = false;
  • can_transmit_buf_t tx_buf[4];
  • uint32_t data_max;
  • memset(tx_buf, 0, sizeof(tx_buf));
  • for(int i = 0; i < 4; i ++)
  • {
  • tx_buf.id = i+1;
  • if (!use_canfd) {
  • tx_buf.dlc = can_payload_size_8;
  • data_max = 8;
  • } else {
  • tx_buf.canfd_frame = 1;
  • tx_buf.bitrate_switch = 1;
  • tx_buf.dlc = can_payload_size_64;
  • data_max = 64;
  • }
  • }
  • for(int index = 0; index < 100; index++)
  • {
  • for(uint32_t can_i = 0; can_i < 4; can_i++)
  • {
  • for (uint32_t i = 0; i < data_max; i++) {
  • tx_buf[can_i].data = (uint8_t)(index+can_i+i);
  • }
  • }
  • for(uint32_t can_i = 0; can_i < 4; can_i++)
  • {
  • can_send_high_priority_message_blocking(s_can_info[can_i].can_base, &tx_buf[can_i]);
  • for(int j= 1; j < 4; j++)
  • {
  • printf("recv canid:%d\n", (can_i+j)%4);
  • while(!has_new_rcv_msg_array[(can_i+j)%4])
  • {
  • }
  • has_new_rcv_msg_array[(can_i+j)%4] = false;
  • result = can_buf_compare(&tx_buf[can_i], &s_can_rx_buf_array[(can_i+j)%4]);
  • if (!result) {
  • error_cnt++;
  • }
  • printf(" CAN%d->CAN%d for standard frame %s\n", can_i, (can_i+j)%4, result ? "passed" : "failed");
  • }
  • }
  • }
  • printf(" CAN can0 can1 rxrx loop test for result: %s, error_cnt:%d\n", error_cnt == 0 ? "passed" : "failed", error_cnt);
  • }

划重点

使用HPM6750的CAN控制器,可以轻松实现4路CAN2.0/CAN-FD同时收发数据,易于实现CAN网络隔离以及网络中继的复杂需求,实现了工业网关的功能。

nmg

网友:
讲解非常详细到位,车载CAN的应用会越来越多,CAN用的地方也会非常广泛。

网友:
能有4个CAN2.0接口,在工业控制领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网友A:
同时实现4路CANFD高速收发确实是比较先进了,现在STM32H系列最多两路CANFD还不能同时使用。微盟的2518SPI扩展用的太难受!能申请开发板就好了

nmg

网友:
技术支持怎么样?期待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支持怎么样?期待

我这边感觉技术支持应该可以,论坛这边提交过去网友的问题,他们都会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实现4路CANFD高速收发确实是比较先进了,现在STM32H系列最多两路CANFD还不能同时使用。微盟的2518SPI扩 ...

论坛有开发板,如果想试用,可以来借

不过要年后了,现在快递啥的都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