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Gerber中丝印变铜线

楼主:
用PADS9.5生成Gerber文件,在生成Gerber文件前,已通过设计验证(连通性、间距等都正常),在生成Gerber时,有一个LED灯的丝印边框变成了铜线,另一个LED(与前一个完全一致)丝印正确,请教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p剀 (0 Bytes, 下载次数: 0)

p剀

网友:
两个LED丝印估计不一样的设置

检查铺铜设置地的间距,好像铺铜造成的

Gerber生成后用CAM350检查一下,看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两个LED的PCB封装一致

网友:
出现信号线与覆铜地线短路这种情况,检查一下设置覆铜线的宽度。这个设置要大于最小显示宽度。线宽度大于覆铜栅格的大小能使覆铜区域变成实心,选择覆铜的层面,网络选择分配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