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的一个问题,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freebsder   参与回复

51汇编的一个问题,请帮忙看一下,以下语句是不是有错,

P1L1   EQU   20H105.6W

以上语句部分中红字部分是不是错误,是不是应该写成

P1L1   EQU   20H  ; 105.6W

网友:
【以上语句部分中红字部分是不是错误】

明显是错误。

【是不是应该写成

P1L1   EQU   20H  ; 105.6W】

是的。

网友A:
这肯定编译不过啊

51汇编就111条指令,查一下指令表就知道了

国内纸质书上的东西,有些是排版错误,有些可能是编写时就有问题……借用野火大神的话说:“看到你饱”!

网友:
学汇编就要先看看汇编手册。就会解决掉很多简单的问题。

从学习方法入手。希望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编译不过啊 51汇编就111条指令,查一下指令表就知道了 国内纸质书上的东西,有些是排版错误, ...

楼主首帖举出的这条,不是指令,而是伪指令。该伪指令在51单片机指令集之外,所以查指令表毫无用处。

网友:
这个是一条伪指令,本身这条语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可能 红字部分是注释  ;105.6W

网友:
很多教材都是东抄抄西抄抄 也没啥校对,印出来除了给学生用就没啥了

网友:
 20H 是正常的,20H105.6W是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