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魔术贴收纳万用表笔

楼主:
万用表笔收纳一直是个小问题,使用时希望线长一点,用着方便;不用时,表笔容易打结,或者和其它东西缠住。用魔术贴,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用勾毛一体的超薄魔术贴,长度可以任意裁剪,有多种颜色可选,成本只要几元。

裁剪合适长度魔术贴,然后用电焊胶粘一个活扣(注意不要粘到表笔或手手上了),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网友A:
原来这玩意叫魔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玩意叫魔术贴

虽然不起眼,用着很方便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万用表笔捆万用表,多绕几圈就不会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万用表笔捆万用表,多绕几圈就不会散了

以前也这样用,但是容易打结,每次用还得绕几圈解开,还是很麻烦。

网友:
粘性不够

网友:
前段时间整理台式机就买了3米这个玩意,只能说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粘性不够                          & ...

那是没买到质量好的

网友:
这个创意非常好,以前在笔记本的电源线上看到过。我也买点回来用用,线太乱了。

网友E:
我也是买了这个收家里的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买了这个收家里的线之类的

买2-3种颜色,大部分线都可以有规律的整理好

网友F:
你们知道那种画画用的笔袋吗?一卷一卷的~那个我用过不粗的表笔相当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知道那种画画用的笔袋吗?一卷一卷的~那个我用过不粗的表笔相当合适

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这样用,但是容易打结,每次用还得绕几圈解开,还是很麻烦。

这样也得捆,其实要是有个工具包,表笔单独放会舒服一点,用的时候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知道那种画画用的笔袋吗?一卷一卷的~那个我用过不粗的表笔相当合适
什么样的?

图片找不到了~ 某宝一搜就有

网友F:
卷的笔袋~我觉得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卷的笔袋~我觉得蛮好用~

还是魔术贴省事

网友:
忘记以前买什么东西卖家送了几个这玩意儿,当时还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后来用它来收纳电脑电源线了

网友:
值不错的推荐

网友G:
我用的扎带,原来没有收集到这个名字,

网友H:
我都是挂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扎带,原来没有收集到这个名字,

扎带是一次性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挂在那里

如果位置够大,怎么放都行,就是很多时候空间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位置够大,怎么放都行,就是很多时候空间太小了。

仪器的确太占地方了

网友I:
我用的和买的都是一面带胶的,你这种用处更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和买的都是一面带胶的,你这种用处更广些!

分双面和单面的,看需求用。建议超薄的,手感好,质量也好一些。

网友F:
我也来提一个,我用笔袋做了装各种连接线的袋子。收纳了镊子,试电笔,螺丝刀一些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提一个,我用笔袋做了装各种连接线的袋子。收纳了镊子,试电笔,螺丝刀一些列的。

袋子也不错,工具箱可能更好

网友:
附上一个图 当年的笔袋找不到了。嗷嗷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