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设置默认过孔失败的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

1.  前提条件:在钻孔管理Drill Pair Manager中除了通孔外,另外增加了其它盲孔或埋孔类型。

2.   设置默认过孔:在TP--->default ---> Via中将默认过孔及对应的层设定好。设置如下图所示:

3.  通过界面上方工具栏的palce via(如下图)来放置过孔,发现放置的过孔与以上设置的默认过孔一致,过孔是通孔类型。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通过快捷键 2来打孔(或者设定为其它快捷键,都一样),则打出来的是L1-L2的孔,而非通孔,即没有遵循默认过孔设置,这是什么原因?实际设计中,肯定都是用快捷键打孔更高效。

这是AD的一个BUG吗?还是在哪里可以设定,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方法,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该问题?

谢谢。

网友:
确如楼主所说

“如果通过快捷键 2来打孔(或者设定为其它快捷键,都一样)”确实是bug

建议楼主最好不要用2做其他用途的快捷键,因为数字2和3在AD系统已经使用了

网友:
不错的尝试哦

网友:
用AD系统默认的放置过孔的快捷键是P V

曾在4层板图上放置过孔没有出现非通孔

2层板就多了没发现过

网友:
是不是得下选啊,要不默认就是通孔

网友:
这得多层板啊,还没试过呢,啥时候画一个4层板试试

网友:
可能用AD画多层板的人很少,也很难发现这个问题,还是认为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