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翻转蕃茄时钟

楼主:
试用计划里,本来有一个LCD时钟的,但经过了学习后,发现,行空板的unihiker库里,就支持模拟时钟的显示,只要读取一下系统时间,再配置一下显示就可以了。行空板连接网络后,系统时间自动与北京时间进行校对。

代码如下: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导入包
import datetime

gui=GUI()  #实例化GUI类
clock=gui.draw_clock(x=120, y=160, r=80, h=10, m=8, s=0, color="#f8ad30", onclick=lambda: print("clock clicked"))

import time
while True:
    now = datetime.datetime.now()
    #print(now.strftime("%Y-%m-%d %H:%M:%S"))

    #print(int(now.strftime("%H")))
    clock.config(h=int(now.strftime("%H")),m=int(now.strftime("%M")),s=int(now.strftime("%S")))
    #增加等待,防止程序退出和卡住
    time.sleep(1)

效果如下:

ca516fe79cb08bb1e552d44540d19e4e

看上去有一些太简单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个蕃茄时钟。

蕃茄时钟功能:

按A开始工作,按B停止。

为了专心学习,不总是盯着时间看,没有找到可以关闭LCD屏背光的函数,所以设置行空板屏幕翻转,开始计时45分钟。

时间到后,响蜂鸣器,翻过行空板,开始计时15分钟休息。

15分钟时间到后,响蜂鸣器,屏幕翻转,重新计时45分钟,循环往复。

翻转功能,使用行空板上的六轴传感器完成,其实只要判断垂直方向上的加速度就可以了。

按键与蜂鸣器使用pinpong库。

代码如下,这里把时间调快了,方便进行演示。

# -*- coding: utf-8 -*-
import time
from pinpong.board import *
from pinpong.extension.unihiker import *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导入包
from threading import Timer

Board().begin()  #初始化
gui=GUI()  #实例化GUI类

#对应的工作与休息时间设置

work_min=45
work_sec=0
relax_min=15
relax_sec =0

min=work_min
sec=work_sec
s="%2d:"%min+'{:0>2d}'.format(sec)
times=gui.draw_text(x=120, y=160, text=s, font_size=40,origin = "center",color="red")
state=gui.draw_text(x=120, y=50, text='工作中...', font_size=20,origin = "center",color="green")
work_flag=False
time_over=False
def time_down():
    global sec
    global min
    if (sec > 0 or min >0):
        sec-=1
        if(sec<0):
            sec=59
            min-=1
        if min==0 and sec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def work(var):
    global time_over
    global work_flag
    global sec
    global min
    if work_flag==True:
        if accelerometer.get_z()<0 and (sec > 0 or min >0) and time_over == False:
            if time_down()==1:
                time_over=True
                state.config(text='休息一下')
                print("工作时间结束")
                #蜂鸣器
        if accelerometer.get_z()>0 and (sec > 0 or min >0) and time_over == True:
            if time_down()==1:
                time_over=False
                state.config(text='开始工作了')
                print("休息时间结束")
                #蜂鸣器

        s="%2d:"%min+'{:0>2d}'.format(sec)
        times.config(text=s)
    #print(accelerometer.get_z())
    #print(time_over)
    t=Timer(var,work,args=(var,))
    t.start()
work(0.01)#时间要修改成1

while True:
    if button_a.is_pressed() == True:
        work_flag=True
        #set time 45
        print("按钮A按下")
    if button_b.is_pressed() == True:
        work_flag=False
        time_over=False
        print("按钮B按下")
        min=work_min
        sec=0
        s="%2d:"%min+'{:0>2d}'.format(sec)
        times.config(text=s)
    if time_over==True and accelerometer.get_z()>0 and min==0 and sec==0:
        min=relax_min
        sec=relax_sec
    if time_over==False and accelerometer.get_z()>0 and min==0 and sec==0:
        min=work_min
        sec=work_sec
    time.sleep(0.05)

运行效果:

cb3d6a84e90fd1c0e237537380aa8fca

网友A:
谢谢分享蕃茄时钟代码

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蕃茄时钟代码 效果还行

只是功能实现,界面还要美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