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TPS54240电路上电烧掉分析

楼主:
Q:当时没有在场,通电后芯片烧掉,有的连R16也一起烧掉,单片机也受影响,是什么原因?从哪方面着手?

A:希望实际电路中BOOT与PH之间是连接的C22, 这里没有GND连接上的错误。但是从图上看,容易让人误会。
其次输入电路上,为什么会有10ohm电阻,这个很容易电阻过功率烧掉的。

建议再确认几个问题:

1. 输入24V是否存在震荡?避免过压烧芯片。震荡可以是因为热插拔。

layout上是要求输入走线宽一点,输入电容尽量靠近芯片VIn脚。330uF可以消除输入导线寄生电感导致的震荡,但是建议输入电容适当再加大一些(1uF增加到10uF以上)

2.功率电感饱和电流足够。

网友:
写得很赞欢迎再来一篇,谢谢老板老板娘老板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