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510上跑debian系统(没编译成功)

楼主:
在Makefile文件中突然看到

猜测可以通过make实现生成一个可以在K510上跑的debian镜像

尝试使用make debian命令,不出意料的失败了,原因是

提示有

那么改输入make update_debian再试试

生成的镜像和单独make是一样的。。。

再试试安装debootstrap

这个看起来是源的问题

用apt update和apt upgrade试试

结果出现ppa异常

感觉还是源的问题

替换掉/etc/apt/sources.list文件

再次apt update后成功安装debootstrap。

再次执行make debian,这次出现的错误为

查看debootstrap.log

在网上搜索,建议解决办法是安装qemu-user-static

安装完成后再make debian会因为之前已经编译过一次,提示up to date

可以使用make update_debian_from_last_version命令清除(其实是更新失败)如下:

再次执行make debian以后仍然还是会出现上述exec format error的提示。

网友:
楼主编译功底深厚,慢慢来,会成功的!

网友A:
qemu-user-static 支持risc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emu-user-static 支持riscv?

不确定。

这只是在docker环境里面使用的,不是在riscv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 这只是在docker环境里面使用的,不是在riscv板上。

哦哦,做arm版的需要qenum,riscv版的应该也要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