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能通过三极管控制LDO使能和失能吗?

楼主:
三极管关闭,电阻正常分压,LDO正常工作。

三极管导通,adj为0,

由于vout=(1+R1/R2)Vref,此时R2为0V

那输出电压是不是无穷大,所以芯片就自保护然后不工作了?

是这样一个失能原理吗?

这个是所有的LDO都可以这么控制吗?

还是需要有特定功能的LDO才能这么设计?

网友:
那输出电压是不是无穷大,所以芯片就自保护然后不工作了?

是这样一个失能原理吗?

不是。

此三极管饱和导通,确实将R2近似短路(两端电压为三极管饱和压降),但此时LM1117输出并不为零,而是接近Vref,即1.25V加上三极管饱和压降。

网友:
【这个是所有的LDO都可以这么控制吗?】

显然,固定电压输出的稳压芯片就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A:
注意LM1117的工作,是试图让输出端与ADJ端保持Vref(1.25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LM1117的工作,是试图让输出端与ADJ端保持Vref(1.25V左右)。

老师这么说来,那这个三极管应该不是使能和失能LDO的作用了,应该是输出电压控制。这个三极管更像是可以在1.25V和原本设定的电压之间切换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么说来,那这个三极管应该不是使能和失能LDO的作用了,应该是输出电压控制。这个三极管更像是可以 ...

[这个三极管更像是可以在1.25V和原本设定的电压之间切换的开关。]

是的。

网友:
楼主把芯片的“使能和失能”用在1117 线性稳压器上,术语感觉不太适合

1117芯片LDO还有使能端,什么叫LDO芯片的失能,,,,

LDO有带使能端的比如,AW37030D180

网友:
楼主图中晶体管是用于输出电压调节的,无关什么使能。想拥有使能功能,必须使用带使能端的LDO。控制电源通断,当然还能单独使用MOS管或晶体管实现。

网友:
试问一下,在ADJ端加个负压会怎样?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这个电路,三极管导通输出1.25V   断开 输出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