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通信空闲时线上差分电压随终端设备数的增多而变大

楼主:
邀请:@chunyang   @54chenjq   参与回复

RS485总线通讯空闲时线上的差分电压保证在高电平状态以维持通讯无故障,在网络中为什么随着接入设备数的增多,这个空闲差分电压的电压水平会逐渐增高,网络中只有一个485终端继电器时空闲电压大约为0.52V,每增加一个设备该电压便会向上偏移大约0.05V,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每个485设备的通信接口在空闲时是有额外的驱动能力吗,并不能简单的等效为一个高额的输入阻抗吗。

网友:
与连接设备有关

网友:
每个485设备的通信接口在空闲时是有额外的驱动能力吗,并不能简单的等效为一个高额的输入阻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请教一下应该如何等效空闲时的485终端设备呢

网友A:
这与使用的芯片的速度、型号、等级、厂家等很多因素有关,还与你设别的EMC等输入处理有关。

就简单讲吧:有的设备有偏置,甚至产别很大,有点用了1K的上下偏,有点用的10K,有的有终端,有的没有,甚至有的还用了“交流”终端,这个要一个一个的分析。即便都清楚,也有输入阻抗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你说的等效问题。

所以485芯片有50元一个还不怎么样的,有5元一个已经贵的离谱了,仅芯片本身就区别很大。

有的只能带32路,有的承诺255路,这和“在线”的阻抗都有关系。

网友B:
你要测AB线间的压差,注意符号,即A+还是B+,用万用表测。用示波器测的时候需要用双路合成法,地线夹不能夹在AB线上。

有两种情况对应电压的变化,一是终端带有静态偏置,此时终端数增加,偏置会逐渐加强,表现为逻辑1的电平逐渐升高。二是终端不带静态偏置,而485终端不能认为输入阻抗为高阻,这是总线节点数有限的主因。此时随着终端数的增加,静态偏置电压即逻辑1的电平会逐渐下降,如果测量的极性反了,自然会表现为逐渐增加(注意负数增加时其绝对值是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使用的芯片的速度、型号、等级、厂家等很多因素有关,还与你设别的EMC等输入处理有关。 就简单讲吧 ...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测AB线间的压差,注意符号,即A+还是B+,用万用表测。用示波器测的时候需要用双路合成法,地线夹不能夹 ...

明白了,十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