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管道内是否有水?

楼主:
要检测管道内是否有水,需要水位传感器来实现,一般检测管道内液体用管道水位传感器比较合适。

管道水位传感器是利用光学原理检测,管道水位传感器有两种类型: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不仅可以检测水箱是否缺水,还能提醒用户加水。

接触式管道水位传感器是将传感器两端用水管连接,内部中空,当有水流经过时,传感器则会输出有水信号,设备正常运行,当传感器内无水流经过时,则会输出无水信号,设备收到信号后,则会启动报警提醒功能或亮灯提醒。

非接触式管道水位传感器是直接将水管卡进传感器的凹槽处即可检测(原理同上),适合不方便裁剪管道的设备。此类传感器不直接接触液体,因此不受液体颜色、密度、温度、腐蚀性等影响,应用广泛。

网友A:
超声波原理检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光学原理是检测光强度还是折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原理检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光学原理是检测光强度还是折射?

通过判断水于空气中的光折率不同,做出状态判断。

网友:
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