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buck和buck-boost拓扑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就知道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拓扑也大概知道,上学时也不认真,没仔细研究,后来就是直接用,能分辨。这两天详细看了看,有点钻牛角尖了。我看buck和buck-boost就是一样的嘛,只是把电感和二极管的极性都调换了一下,(同样的还有CUK和SEPIC拓扑),所以BUCK输出为正电压,BUCK-BOOST输出的是负电压,那我就奇怪了,都说BUCK-BOOST输出电压既能大于输入也能小于输入,那BUCK-BOOST输出为负,肯定是小于输入电压,大于输入电压是怎么说的,想不明白了呢,各位有没有深入研究的讲讲?

网友:
Buck、Boost和Buck/Boost三种,都是三极管、二极管、电感三个元器件调换位置变化出来的。

Buck/Boost不仅输出电压幅度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输入电压(绝对值),而且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反极性。

网友:
【那BUCK-BOOST输出为负,肯定是小于输入电压】

非隔离开关电源可没有说输入一定是正的,输入为负的开关电源完全可以设计出来(很少用到而已),所以绝对不能说【那BUCK-BOOST输出为负,肯定是小于输入电压】。

网友:
而且单组输出而言,你怎么确定输出就是负压呢?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