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ESP32模拟器 牛! 花十多分钟帮网友搞个点灯

楼主:
                               在线ESP32模拟器  牛! 花十多分钟帮网友搞个点灯

网友:LED闪烁灯控制系统程序

网友:
项目 里面好多定义都是json

中文帮助

网友:
这感觉才是现在的仿真器,希望能一直免费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多个设备联机  我想搞多个ESP32 互通

网友B:
在线做个web服务器,可以用外网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做个web服务器,可以用外网连不?

应该可以。我没搞过。听说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多个设备联机  我想搞多个ESP32 互通

互相用mqtt连接起来? 那用个mqtt broker(比如用树莓派布一个) 然后esp32做mqtt 客户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多个设备联机  我想搞多个ESP32 互通

也可以搞node-red 部署到电脑,树莓派或者 openwrt上, docker上。

然后esp32用mqtt连上去。 很容易。

node-red还自带mqtt-broker 模块。

要深入的话。。。

正对这玩意有兴趣。正在熟悉javascript 和node.js

网友:
json用多了还挺好用的 最近觉得ini json yaml 都还行看喜好了

网友C:
个人喜欢yaml 感觉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喜欢yaml 感觉清爽~

还没 玩过。

网友D:
硬件模拟器是真的有意思,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搭电路调程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件模拟器是真的有意思,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搭电路调程序了?

是啊 可以玩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 可以玩一下试试。

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开发板模拟器玩的?stm有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开发板模拟器玩的?stm有模拟器吗?

有人提议了。 68 votes

https://wokwi.com/features 估计以后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