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1410写配置失败

楼主:
各位大佬,有谁用过MAX11410啊?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问题如下:按照手册参考电路做了一个4线热敏电阻温度检测电路。SPI写入的时候老是出现DOUT上全F或全0的状态,也不知道也没写进去。偶尔出现DOUT上和写的结果完全一样,个人理解为此时应该是写进去了。但是按照读的命令读刚刚设置的寄存器,则读不出来,也是全F或全0。这样的通信简直不可信啊……有哪位大佬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啊?帮忙解答一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你的代码,大概率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代码,大概率是时序有问题。

回头我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另外不知道电源的纹波噪声会不会有影响。我配置的用Vcc 3.3V作为参考,但是偶尔采回的值有波动,我怀疑电源纹有影响。还有就是我理解的,下发配置的时候DOUT上的一样的数据是说明配置成功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也没看到手册里面有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我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看。另外不知道电源的纹波噪声会不会有影响。我配置的用Vcc 3.3V作为参考,但 ...

噪声只会导致输出数值的波动,不会大到极限,除非你的电路或元件参数错了。

网友:
关于通讯时序,可以用读配置来确认,如果器件带有该功能的话。器件手册务必仔细看。

网友:
你可以逐步排除 先试着写一个写入和读取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