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46&CH241无线充电套件能这么用吗?

楼主:
手机没有带无线充电功能,先不考虑体积问题如果用该套装给手机增加无线充电功能是否可行?除了这个给手机增加无线供电的问题,还有好些问题想问玩过无线充电的大佬们。

1、发射端用多少V给供电比较合适?直接接手机适配器是否可行?

2、接收端该如何控制接收的电压?

3、输出端最高功率15W,接收端5W,是不是无线充电最高功率能输出5W?

4、输出端的快充芯片什么时候改变电压?

5、一般情况下,功率高,哪个元器件发热会比较厉害?

网友A:
无线充电应该是可以的。 看沁恒分享的视频里面有个

CH246作为无线发射端,CH241作为无线接收端给华为P30 pro充电

网友:
可以看下CH246和CH241的规格书

网友:
给手机增加无线充电功能显然不可能,压根没有空间,只能做成外挂,外挂可不是手机本身的功能,注意逻辑。

能不能做外挂式无线充电?当然可以,有没有必要是另一回事。

发射端的供电电压务必看板子的使用手册,板子上若没有二次电源,则可以看芯片的手册来确定。

接收端不会控制接收到的电压,这个概念都不对。接收板接收到的能量会经过变换,输出成与手机充电匹配的电压,具体是多少,同样去看板子的手册或芯片的手册。

至于你的问题3,描述不清,单位都用错了,还是应该首先去看手册。

快充输出改变电压是与手机通讯后根据协议匹配输出的。

哪个元件最热,这个得看具体设计,没有电路就无从精确判断,只能说一般都是负责能量耦合和电压变换的那颗芯片或其外扩的功率MOS管。

网友:
就是功率能不能做到60W,说起来引起我的兴趣,上次拆解的华为无线充没处用列。可不可以组合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应该是可以的。 看沁恒分享的视频里面有个 CH246作为无线发射端,CH241作为无线接收端给华为P ...

视频链接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