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物联网平台+MSP430G2553+低功耗锂电池智能管理器

楼主:
摘要:为了保证电动汽车锂电池作为动力源的安全稳定运行,锂电池的运行状态监测和智能控制是不可少的。该设计以MSP430G2553单片机为电池智能管理系统的控制中心,电压/电流/温度采集电路、保护电路、显示电路等模块为辅助设计电路,并通过WiFi传输技术,实现手机APP/电脑终端设备进行远程实时监测,采用低功耗芯片、间歇式工作方式、数字滤波技术等多种方法降低系统功耗,实现低功耗锂电池安全运行的智能管理功能。

0引言

由于锂电池自放电率低,体积小,能量比高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近年来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电动汽车已经渐渐兴起,而锂电池由于其突出优点,而成为电动汽车动力源的新秀。为了确保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可靠运行、避免发生着火、**等危险,必须为锂离子电池配备智能、高效的电池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管理。

通过电池管理系统,可以对电池组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提高电池组的使用效率和使用寿命,从而降低运行成本,增强电池组的可靠性。因此,本设计以MSP430为控制核心,通过对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的实时采集,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设计过压过流等保护电路,保证锂电池的安全运行,并将运行信息实时显示,同时通过WiFi上传到服务器、手机APP等便携式显示终端,实现锂电池智能控制的远程监测。

1总体方案设计

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由采样端,主控制器,输出端三部分组成。其中,采样端包括电压采集,电流采集,温度采集等检测环节,主要收集电池安全运行的基本信息以及用户操控信息等;主控制器选用16位单片机MSP430G2553,该芯片不仅功耗低,而且内嵌A/D转换,避免了系统使用专用模数转换芯片带来的功耗,从而降低系统整体功耗,主控制器对采集到的电池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并发送给输出端,进行电池的过压过流保护等控制;输出端为LCD显示器以及WiFi单元设计,实现人机交互信息功能等,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如图1所示。

图1系统结构框图

2主要硬件电路设计

系统主要硬件电路包括电源电路、电压/电流/温度采集电路、显示电路、电路防反接过压过流保护电路、WiFi通讯电路等。

2.1电源电路设计

MSP430G2553单片机供电电源只需要3.3V,本设计采用性价比较高的LM1117-3.3稳压芯片。如图2所示,在输入电压滤波时采用极性电容C1(47μF)和非极性电容C2(0.1μF)并联对其滤波,在输出电压滤波时采用极性电容C3(47μF)和非极性电容C4(0.1μF)并联对其滤波.通过这种方式减少高低频的干扰信号,使其平稳的输出3.3V的稳定电压。

图2电源电路

2.2温度采集电路

设计温度数据采集使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该芯片采集的温度数据发送至单片机内,避免了使用A/D转换专用芯片,从而降低系统功耗。硬件连接电路如图3所示,R9是一个上拉电阻,它连接于单片机的端口和外部提供的电源VCC之间,保证测温工作正常稳定运行,温度参数经DS18B20传感器处理后,由DQ输出端传输到主控制器P2.3端口,从而完成锂电池温度数据的采集工作。

图3温度采集电路

2.3电压/电流采集电路

由于MSP430单片机最高承受电压为3.3V,且其ADC设计参考电压为3.3V,而锂电池通常电压均高于3.3V,因此直接对锂电池电压进行采样将烧毁单片机,因此,需要对锂电池进行分压设计后对再对电压进行采样。硬件电路如图4所示,BAT+接电池的正极,BAT-接电池的负极,CA0接主控制器的2号端口,为减少对电池电量的消耗,本次设计分压电路使用k欧姆级电阻,使用两只10kΩ电阻对电池进行分压,所得电压为1/2电池电压,在单片机对电压进行采样后,计算时乘2即可得到电池电压,实现电压检测电路设计。

电流信号的采集由采样电阻与运算放大器共同完成。由于ADC无法直接对电流进行采样,需将电流转换为电压信息后才可对数据进行采样。

为了缩小系统整体体积,降低系统功耗,本次设计使用0.05Ω/3W的采样电阻R2对电流进行采样,该电阻阻值极小,误差只有1%,且容许最大电流为8A,已超过单个18650锂电池电流极限,完全能够完成采样工作。

通过电流采样电阻R2的电压信号从A端进入,所采集的电压信号从放大器的1号引脚输入,**引脚输出接到主控制器的3号引脚CA1端口。由于采样电阻阻值较小,因此,即使大电流流过,其两端电压仍然较低,使用ADC直接对小电压采样得出结果误差非常大,因此,将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放大一定倍数之后,再对其进行A/D转换,从而提高转换精度。本设计中,信号放大倍数与R4,R5两个电阻阻值相关,其放大倍数为1+R4/R5=48倍。

图4电压/电流采集电路

2.4防反接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为了防止过电压、过电流地对锂电池的安全运行造成影响,设计了电池防反接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如图5所示。电池分压电路防过压过流采用MOS管来控制电路的接通或者断开,由主控制器分析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如果工作电压处于正常范围,那么就会给S1端输出高电平信号,MOS管导通,整个电路正常工作;若检测出来的电压信号接近或者超过限制的最高电压值,那么给S1端一个低电平信号,MOS管关断,电路处于断路,从而达到了保护电池的安全目的。

图5保护电路

3系统软件设计

整个系统以MSP403为控制核心,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进行采集与处理,主流程如图6所示。首先对各个模块进行初始化,然后进行采集将数据送至单片机处理,处理过的数据一方面通过LCD显示器显示,另一方面通过WiFi无线数据通信可使用手机实时监测。

图6主流程图

3.1信号采集模块

电压/电流信号是模拟量,需对其进行A/D转换,为了降低系统功耗,采用MSP430内部AD模块实现模数转换,避免使用专用的模数转换芯片,且主控制器是16位处理器,转换精度高,速度快,能够完成电压/电流信号的处理,转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经主控制器进行分析,若瞬时电压/电流大于正常工作值,则发送控制指令,启动保护电路;温度采集电路采用数字DS18B20,无须A/D转换,且在处理数据时为高速状态,闲暇时,为低速模式,故进一步降低了系统功耗。

3.2Wi-Fi联网模块

为实现实时监控电池状态,本设计拟采用无线通信平台对电池数据进行传输。无线通信平台本次设计使用一体化物联网平台——机智云物联网云平台进行设计,使用机智云物联网云平台包括网页端以及手机端设计,网页端需使用开发者账号登录,手机端应安装由机智云提供的手机端APP,系统设计步骤有:

(1) 通用APP的安装。机智云通用APP是为机智云物联网云平台上的智能硬件产品提供的通用简版APP,下载即可使用,代码自动生成。依于这个平台用户可以自己开发项目软件,进入通用APP在注册完用户后就会弹出一个设备连接页面;

(2) esp8266机智云专用固件烧写[7]。下载机智云版本ESP8266专用标准固件后,使用串口调试器将WiFi模块与电脑连接,依据机智云手册中规定的设置进行数据传输,实现无线网络上传的功能。

(3) 建立产品:Wi-Fi固件刷新后,需于机智云端建立产品,产品名称为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
(4)建立数据节点:本次数据共有三组,第一组为电池电压信息,数值型数据,范围为0~5V,第二组为电池电流信息,数值型数据,范围为0~10A,第三组为电池温度信息,数值型数据,范围为-55℃~125℃。数据节点建立完毕,即可设置WiFi端实现与系统的通信。

WiFi通信程序流程设计如图7所示,首先连接机智云服务器,并等待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完成后,发送简历产品时生成的PK码与密钥,该产品码以及密钥唯一,密钥为通信加密密码,十分重要。服务器确认产品后,系统可依次发送电压,电流,温度信息,实现数据的上传,上传完成后,可继续发送下一帧数据,无须重复发送PK码以及密钥匙。

图7WiFi通讯程序

图8 PK码与密钥

通过对服务器端以及系统端设计,实现了无线网络数据上传的功能,从而对锂电池工作状态在线远程监测。

4系统调试

根据上述硬件设计和软件搭建测试平台,系统上电后,分别登录手机APP以及服务器端,装入待监控锂电池,由系统测试待监控锂电池各项数据,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锂电池电压为U,电流为I,温度为T。经测试,该系统可实时远程监测锂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各项状况。

表1测试结果

5结论

本系统以MSP430为控制中心,对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参数进行在线检测,并设计锂电池过电压、过电流防反接保护电路,通过WiFi通信技术,实现信息的远程便携式监测,不但可以电脑终端监测,还可以使用手机APP随时随地便携式的监测。

并且系统设计中,选用低功耗主控制器MSP430、使用内嵌A/D转换模块、数字温度传感器、系统间歇式工作方式等多种方法降低系统功耗。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运行稳定、成本低、监测便携等特点,对锂电池的安全运行及应用推广都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网友:
换个温度传感器,低成本的DS1820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