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芯 ACM32F070配套电容触摸开发板 目标--双机UART通信联动之航芯开发板准备】

楼主:
void setup()

{

//初始化的时候亮个灯闪烁一下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13,LOW);

delay(100);

//串口设置波特率,保证大家能在同样频率下聊天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initialize OK");

delay(10);

}
void loop(){

//第一时间,先让我们的串口正常接收东西,再安排识别,收完要等一下再识别哈

if(Serial.available()>0)

{

delay(20);

temp = Serial.readString();

//接下来判断开始,只要发abcd其中之一,就回复1

//秉承开源的态度,那就放出关键代码哈哈哈,但是具体的源码我就post在我的Gitlab或者是Github,欢迎大家获取

if(temp=="a"){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50);

digitalWrite(13,LOW);

delay(50);

Serial.print("1");
//以此类推b\c\d的判断以及发送一致思路

}

        *****上回代码见评论区的朋友们提议让我Post到具体的代码插入到帖子里面,感谢各位的提议,这回请教了@nmg,学会了插入代码的技巧操作。以前不常用到EEWorld的发帖,这回经过这轮的评测,蛮不错的机会。之后Arduino串口通信的视频,我也同步在本处直接展现。

Arduino演示视频

                好了,上期给Arduino准备,那么这期给航芯开发板准备好代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Demo内代码【文件主要整合LCD_TK以及UART,先把文件出处确认好了,我们就进行修改以及Debug】这次邀请我宿友一起加入战斗(最近加班比较多,都是我们混合双打把代码整理出来,一起交叉debug)其中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主要也是新手会犯的一些问题)本期主要分享一下debug的一些常犯的错(让我的宿友开始展示他的bug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首先,软件没装好,没有安装Aishion相关DFP资源包,直接用MDK运行我们的代码,结果出现了以下情况:

代码都改了,我要debug看看,诶,怎么下载不进去呀?明明已经识别了串口COM了喔?--------问题就出在1、没选到DFP资源包,2、没有设置好仿真器

先来检查一下编译,嗯,的确编译没有报错

打开设置,发现仿真器没识别到我们的航芯开发板,那么把线插好吧,识别到了我们的串口

这回检查完了,再重新设置好我们的DFP资源包对应型号的MCU,一定不能选错,可以看看我们板子上面贴的标签纸,ACM32F070RBT7,嗯,确认没选错了,检查仿真器设置

看到仿真器识别到了,之后设置好里面的模式,下载器的配置没错之后,OK,进行烧录

那么烧录好了,测试串口功能OK了

下一回更新全部航芯开发板修改代码的过程。会尽快收尾的,各位敬请期待。

网友A:
软件没有安装Aishion相关DFP资源包出现的问题还是比较难处理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安装Aishion相关DFP资源包出现的问题还是比较难处理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