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驱动的MOS使用逻辑电平的MOS好还是用标准电平的MOS好呢 ?

楼主:
DCDC电路驱动的MOS使用逻辑电平的MOS好还是用标准电平的MOS好呢 ?  使用的时候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DCDC电路驱动的MOS使用逻辑电平的MOS好还是用标准电平的MOS好呢 ?  】

市场上有专门为某电平设计的MOS管吗?好像没有。

网友:
什么叫“逻辑电平”、“标准电平”的MOS管?闻所未闻!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怪怪的。

DCDC电路驱动的电平要求应该是要去看下你所用的芯片或电路元器件的datasheet看下要求是多少的电平吧。

逻辑电平高低电平标准现在常用的电平标准有TTL、CMOS、LVTTL、LVCMOS、ECL、PECL、LVPECL、RS232、RS485等,还有一些速度比较高的LVDS、GTL、PGTL、CML、HSTL、SSTL等。

MOS就是MOS,根据你的电路找符合条件的吧,看你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