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芯 ACM32F070配套电容触摸开发板 -双机UART通信联动之航芯评测最终回-下】

楼主:
这回,我拉上Arduino,一起做个通信的联动测试

废话不多说,直接我们安排接线好友连线,上电(安排的是UART2,A2:Tx  A3:Rx波特率:115200)

终于可以安排互相通信了,因为航芯的屏幕是定制的,显示温湿度以及电量状态的,不是太方便显示我们发送的11111111的数值,之后显示占用了一部分的资源,不过没关系,结果还是很好的,按键一按,那边就收到了你要的东西,亮灯示意。大家可以看视频看效果,还蛮不错的。

最终展示成果

*******************************************************************************************完结撒花***************************************************************************************************

最后讲讲我们中途的感受,在申请到航芯的这份开发板的时候,资料其实蛮多的,我们预备了时间够不够的问题,难度不敢上太大,毕竟,切合实际的需求,UART通信,传输指令还是很常用的。之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也有拿这份开发板到我们车间(常温75℃下工作),也能很稳定的工作,一直支持持续144小时工作,按键发送指令到我们的控制台,航芯作为国产MCU的一份子,这种稳定性无疑拥有更好的口碑。以前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全部都是进口MCU物料,要么ST,要么MicroChip,NXP,瑞萨,还有TI这类,现在看来能有更多的选择了。

*******彩蛋环节********

在我们硬件debug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地方可以修正的就是:

这个电容,起到的作用应该是退耦(也起到了一部分消抖的作用),IO在识别这个按键的时候,一旦这个电容充满电了,这点相当于直接被拉低了,所以识别的时候会有冲突

经过我们验证,电烙铁拿掉这个电容,识别的效果更佳。

网友A:
IO在识别这个按键的时候,一旦这个电容充满电了,这点相当于直接被拉低了?? 这个电路图有的看不懂,这个电容没有用啊

网友B:
电容是对地接的 充满电应该是高电平 单片机如果配置为上拉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在识别这个按键的时候,一旦这个电容充满电了,这点相当于直接被拉低了?? 这个电路图有的看不懂,这个 ...

这个电容实际上用途还真的没起到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对地接的 充满电应该是高电平 单片机如果配置为上拉应该不会出问题。

默认下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默认下拉

如果是默认下拉 这个按键是否按下对应引脚都永远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默认下拉 这个按键是否按下对应引脚都永远是低电平

是的,一直维持低电平,所以呈现的是和GND同样的电平,因此万用表蜂鸣档是会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直维持低电平,所以呈现的是和GND同样的电平,因此万用表蜂鸣档是会响

所以你需要吧引脚配置成上拉才能正常工作 是原来的例程配置成下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需要吧引脚配置成上拉才能正常工作 是原来的例程配置成下拉了吗?

是的,需要自行手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