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楼主:
atmega16怎么对峰峰值为0.1mv的正弦波采集它的峰峰值啊,分辨率能到这个吗,有没有大佬知道啊

网友:
把信号放大后采样

网友:
【atmega16怎么对峰峰值为0.1mv的正弦波采集它的峰峰值啊】

先将信号放大,再做处理。

网友:
最好采用2级放大,每级40-60倍即可。

如果采用单级则精度不高,另外很容易自激。不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