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 EXTI例程

楼主:
1.3. EXTI例程

EXIT例程通过设置EXTI(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然后进入STOP模式,即执行WFI/WFE

Notes:
  1. 在APP_EXTI_Test代码的前面有个System_Delay_MS(3000); 是由于进入Stop或者Sleep模式后,调试功能失去响应,无法下载/调试,比较方便的就是按下Reset键,当程序重启后,在执行这个System_Delay_MS(3000);的语句时,可以调试/下载。

  2. 当调试中进入Stop模式后,有时候会由于调试器试图重置处理器而发生PB1无法唤醒处理器的情况。STOP模式不适合调试。

1.3.1. TEST_EXIT_GPIO

设置PB1位输入、上拉、功能0,然后配置EXTI为LINE_1,PB1,中断模式、下降沿,最后进入Stop模式。通过WFI灯带。 .. code-block:: c++

switch(fe_Mode) {

case TEST_EXIT_GPIO:

/* Initialization GPIO */ GPIO_PB1_Handle.Pin = GPIO_PIN_1; GPIO_PB1_Handl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PB1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_PB1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PB1_Handle);

/* Config EXTI */ EXTI_Line_Handle.u32_Line = EXTI_LINE_1; EXTI_Line_Handle.u32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Line_Handle.u32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Line_Handle.u32_GPIOSel = EXTI_GPIOB;

HAL_EXTI_SetConfigLine(&EXTI_Line_Handle);

while (1) {

printfS(“MCU Enter Lowpower, Let PB1 Fall Down Wakeup MCU!n”); System_Enter_Stop_Mode(MODE_WFI);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

事实上,以上代码存在一个小BUG,代码 System_Enter_Stop_Mode(MODE_WFI); 中, MODE_WFI的值是0x01,而进入System_Enter_Stop_Mode函数,发现其期望的参数值为STOPENTRY_WFI(0x00)或者STOPENTRY_WFE(0x01),所以正确的代码应该是System_Enter_Stop_Mode(STOPENTRY_WFI).

运行效果如图:

1.3.2. TEST_EXTI_RTC

设置RTC为2021-03-20,时间为12:30:00,然后通过 __HAL_RTC_ENABLE_MIN_IT 使能RTC的分钟定时中断,再设置EXTI里面对应的RTC的外部中断唤醒。

case TEST_EXTI_RTC:
                /********************************************/
                /**************** RTC Config ****************/
                /********************************************/
                RTC_Handle.u32_ClockSource       = RTC_CLOCK_XTL;
                RTC_Handle.u32_Compensation      = COMPENSATION_INCREASE;    // ¿ªʼʱ֓²¹³¥£¬ȧ²»Ш²¹³¥ɨփ²¹³¥ֵΪ0
                RTC_Handle.u32_CompensationValue = 0x05;                     // ¿ªʼʱ֓²¹³¥£¬ȧ²»Ш²¹³¥ɨփ²¹³¥ֵΪ0

                HAL_RTC_Config(&RTC_Handle);

                /* Set RTC Time¡¢Date */
                gstr_Time_Set.u8_Hours   = 0x12;
                gstr_Time_Set.u8_Minutes = 0x30;
                gstr_Time_Set.u8_Seconds = 0x00;
                HAL_RTC_SetTime(&gstr_Time_Set);

                gstr_Date_Set.u8_Year    = 0x21;
                gstr_Date_Set.u8_Month   = RTC_MONTH_MARCH;
                gstr_Date_Set.u8_Date    = 0x20;
                gstr_Date_Set.u8_WeekDay = RTC_WEEKDAY_FRIDAY;
                HAL_RTC_SetDate(&gstr_Date_Set);

                NVIC_ClearPendingIRQ(RTC_IRQn);
                NVIC_EnableIRQ(RTC_IRQn);
                __HAL_RTC_ENABLE_MIN_IT;

                /* Config EXTI */
                EXTI_Line_Handle.u32_Line    = EXTI_LINE_17;
                EXTI_Line_Handle.u32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Line_Handle.u32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HAL_EXTI_SetConfigLine(&EXTI_Line_Handle);
                while (1)
                {
                        printfS("MCU Enter Lowpower, Wait RTC 1 Minute  Wakeup MCU!\n");
                        System_Enter_Stop_Mode(MODE_WFI);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

运行效果如图:

1.3.3. 对RTC电源域的GPIO(PC13/PC14/PC15)的特别处理

处于RTC电源域的GPIO(PC13/PC14/PC15),其设置需要额外多几个操作,参考RTC例程。 开发板的User Button连接到PC13上,因此以PC13为例,探讨使用PC13触发EXTI外部中断唤醒的操作。

        case TEST_EXTI_PC13:
        GPIO_InitTypeDef GPIO_PC13_Handler;
        /* Initialization GPIO */
        GPIO_PC13_Handler.Pin       = GPIO_PIN_13;
        GPIO_PC13_Handler.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PC13_Handler.Pull      = GPIO_PULLUP;
        GPIO_PC13_Handler.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PC13_Handler);
/* RTC access enable */
System_Enable_Disable_RTC_Domain_Access(FUNC_ENABLE);

__HAL_RTC_PC13_SEL(0);  // GPIO function
__HAL_RTC_PC13_PULL_UP_ENABLE();
__HAL_RTC_PC13_DIGIT();

        /* Config EXTI */
        EXTI_Line_Handle.u32_Line    = EXTI_LINE_13;
        EXTI_Line_Handle.u32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Line_Handle.u32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Line_Handle.u32_GPIOSel = EXTI_GPIOC;

        HAL_EXTI_SetConfigLine(&EXTI_Line_Handle);

        while (1)
        {
                printfS("MCU Enter Lowpower, Let PC13 Fall Down Wakeup MCU!\n");
                System_Enter_Stop_Mode(MODE_WFI);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printfS("MCU is Runing \r\n");
                System_Delay_MS(200);
        }
break;

运行效果如图,只需要按键即可唤醒MCU。

网友:
按键即可唤醒MCU,PC13触发EXTI外部中断唤醒的操作,,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