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过了质保期,你是修还是扔?

楼主:
管管刚才在逛论坛的时候,看到有几位网友在说家里的电子设备过了质保期,感觉找人维修的费用很高,还不如再买一个新的呢~ 确实,有些东西元件损坏维修替换又麻烦还要等待替换元件到位,最重要的维系的价格离买个新的差不了太远了。。

但是正常的一般能用的还是会喜欢修修补补再三年吧~~

话说,大家伙儿遇到电子设备过了质保期的,你是修还是扔呢?

网友:
比较怀旧,只要不坏,就继续用。

坏了就看看维修成本高不高,如果维修价格和二手的价格差不多,那就不修了,直接处理掉

网友:
要看维修付出的代价,即成本投入与收益间的关系。不过,现在很少遇见电子产品损坏的情形,所以很久都没修过电子产品了,反而是维修非电子产品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换新的呗 修来修去媳妇该不高兴了

网友:
能修则修,修不好就放在那,放的地方实在堆不下了,才考虑扔掉或换个不锈钢盆

网友:
首先先买个2手的电子产品,

while(保修);

if(不能用)

    就卖

else if (小故障)

    修

else  //费时间

 不修

网友:
换新的,修了就要挨揍了

网友:
做成存储U盘考虑一下

网友:
一般的都是换新,自己修得看时间成本了,如果有时间倒腾一下无所谓,没时间就换了

网友A:
这就核算下维修成本了,现在维修好多要价高的离谱,我家电视黑屏了,过了质保,啄木鸟上门看了下,报价500,我付了30元检测费,礼貌送走,自己拆下主板,联系淘宝维修商家寄过去维修,加邮费,总费用14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核算下维修成本了,现在维修好多要价高的离谱,我家电视黑屏了,过了质保,啄木鸟上门看了下,报价500 ...

啄木鸟这个报价太贵啦。可能有那种起步价。。之前我有次去小米官方售后点维修,因为过了质保期,他就报价特别贵。。我给他理论他话里意思就是起步价就得多少多少,额外只收我五十了。。当时我就无语了直接拿回来了。壳还被他家拆的时候有点坏了。。

网友:
维修费用现在都比较高

前段时间我刷机把ipad刷成砖,去网上跟实体店问基本要100大洋才能恢复

后来,自己再瞎捣鼓几下,反而刷好了,想想省了一笔费用,开心了好几天

网友B:
真是中了邪了!擦擦擦!!!

在此楼回帖后的第二天(11月10日),计算机主显示屏居然坏了,看来被迫不得不修!现在用的是分辨率很低的辅屏,还是2009年1月买的,原来只作为特殊用场的辅屏。问题是这里只有些1980s的器件和工具,很可能要做“无米之炊”。先判断是机内二次电源的问题,2015年时曾在类似情况下被迫维修了一台LCD电视,就是电源问题,硬逼的俺用1980s的分立器件临时设计了一个稳压电源在无PCB的情况下以3D架空方式安装在2010s的表贴电路板上……

网友:
只要不是那种坏得太严重,可能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继续修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中了邪了!擦擦擦!!! 在此楼回帖后的第二天(11月10日),计算机主显示屏居然坏了,看来被迫不得 ...

现在东西修好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东西修好了么

还没开始修,双十一期间没空啊。今天又被临时拉去当差,周三得交“作业”,上周还有事得顺延到本周后半周,最快也得等周末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开始修,双十一期间没空啊。今天又被临时拉去当差,周三得交“作业”,上周还有事得顺延到 ...

这样呀~那就慢慢来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处理解决掉

网友D:
现在的电器有一个技能,就是过了质保就能坏,都能玩的这么炉火纯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器有一个技能,就是过了质保就能坏,都能玩的这么炉火纯青了

感觉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