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电阻电流大小

楼主:
这是一个恒流源单元电路,R12电阻20R电流是多少才对呢

网友:
『R12电阻20R电流是多少才对呢』

R12中电流为1.005mA。

网友A:
好奇Q6漏极向右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Q6漏极向右接什么?

【好奇Q6漏极向右接什么?】

那是Q5吧?图中并没有个Q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Q6漏极向右接什么?

【好奇Q6漏极向右接什么?】

Q5漏极向右输出的电流,等于流过R2的电流,也就等于流过R12的电流,也就等于流过R3的电流。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压控电流源方案过于繁琐了,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压控电流源方案过于繁琐了,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

更简单的办法是什么说给我

网友:
13.72-13.52

0.2/20=10mA才对

网友:
想要1mA的电流结果测到了10mA?

是电阻值取大了

找到原因了,阻值错了,不是20R,是200R

谢谢各位

网友:
R2的电流 = Vr/R3*R12/R2。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输出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但要求电阻R2,R2,  R12很精确,以及运放的偏置电流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的办法是什么说给我

【更简单的办法是什么说给我】

更简单的办法,是只使用首帖电路的一半。首帖电路,上半部分(U4B、R3、Q3等)已经是个完整的恒流电路了,R12中电流就是恒定的,由输入电压和R3决定,只不过负载一端接电源正而不是接地罢了。

网友A:
同意11楼的意见,大多数恒流源都是这么做的,但缺点是电源电压波动会引起输出电流变化。而一楼的电路弥补了这个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11楼的意见,大多数恒流源都是这么做的,但缺点是电源电压波动会引起输出电流变化。而一楼的电路弥补了 ...

把首帖电路去掉下面一半,输出电流并不会随电源电压变化。如果运放够理想,输出电流仅由输入电压和电阻R3决定。

网友A:
那样它就浮地了。1楼的要求看起来要得到一个低边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它就浮地了。1楼的要求看起来要得到一个低边的电流

[1楼的要求看起来要得到一个低边的电流]

要低边电流,也就是要负载一端接地,也就是将首帖电路上半部分改用一个P沟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它就浮地了。1楼的要求看起来要得到一个低边的电流

【那样它就浮地了。】

那样可不能说是 “浮地”。负载一端是接电源正端的,电源正端是交流地电位。

网友:
是这样么?

网友C:
不是这个样子。

就17楼图而言,使用P沟MOS管,确定电流大小的电阻R1应移动到MOS管源极,负载应放在漏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样子。 就17楼图而言,使用P沟MOS管,确定电流大小的电阻R1应移动到MOS管源极,负载应放在漏 ...

没懂。请大佬上图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懂。请大佬上图赐教

【请大佬上图赐教】

画图却是需要些时间。且待我慢慢画出来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