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损坏集成MOS的芯片

楼主:
电源小白。。一个反激式的电源,变压器后级接着的是类似于BM2Pxx4的IC,实物测试时候出现的情况是BM2Pxx4这个IC炸裂,也有的烧黑损坏,测量大多都是集成MOS的DS脚短路,有的板与VCC相连的器件R1、D1、E1、C1全部短路,有的板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算是失效分析,如图所示,向各路大佬多多学习,希望大佬多多帮忙!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有点疑问,"变压器后级接着的是类似于BM2Pxx4的IC"?

既然是变压器后面,图竟然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问题,有点疑问,"变压器后级接着的是类似于BM2Pxx4的IC"? 既然是变压器后面,图竟然没有显 ...

说错了,就是原边下面画的那个集成了MOS的IC

网友A:
楼主是在维修一堆电源么?

“一个反激式的电源”“大多都是集成MOS的DS脚短路,有的板与VCC相连的器件R1、D1、E1、C1全部短路,有的板正常。”

确定是大多都是集成MOS的DS脚短路?

等于说是变压器初级和次级边都有问题

那是电路前段输入保护问题,把详细的电路图描绘一下,

控制IC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维修一堆电源么? “一个反激式的电源”“大多都是集成MOS的DS脚短路,有的板与 ...

是的 在修各种电源【捂脸】  现象:IC1炸裂,前级保险丝完好,防护器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2-11-9 14:42 楼主是在维修一堆电源么? “一个反激式的电源”“大 ...

与你一楼贴图,根本不一致

一楼的框图 判断推好像是PI公司 的TOP249系列控制IC

提问题要靠谱,把大家都带坑里去了,怎么能帮你呢

5楼贴的图就是确认是一楼说的的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野a 发表于 2022-11-9 14:52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2-11-9 14:42 楼主是在维修一堆电源么? “一 ...

是的,一楼图只是没画全,只画了部分,原理图是完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楼图只是没画全,只画了部分,原理图是完整的

不要在卖关子了啊

什么画图没画完

直接说问题吧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IC1炸裂, 防护器件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卖关子了啊 什么画图没画完   直接说问题吧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IC1炸裂,  ...

原理图是对应实物,实物中IC1炸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对应实物,实物中IC1炸裂

既然是炸裂,想比楼主是专门维修电源的,

还用测量么,炸裂,IC直接用肉眼都看到了啊,并且会是一片黑黢黢的烧焦的东西

既然是一堆板子坏,只有替换方法维修

如是BM2P054,它周围器件一定有损坏的,VCC供电启动后,如果工作条件达不到,PWM会不输出,一些保护电路会起作用,IC不工作,也不会炸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炸裂,想比楼主是专门维修电源的, 还用测量么,炸裂,IC直接用肉眼都看到了啊,并且会是一片黑 ...

是的,因为也有的是外表没有损坏的需要测量,IC1的1和5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也有的是外表没有损坏的需要测量,IC1的1和5脚短路

提供一个BM2P054手册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也有的是外表没有损坏的需要测量,IC1的1和5脚短路

要考虑是什么负载情况

损坏这么多地方,按1楼的问题叙述,变压器前后包括主芯片都有损坏,是负载原因还是设计电路原理问题

要看损坏器件的几率大小,分析原因

IC1的1脚和5脚分别是VCC和MOS管的源引脚

是过冲,还是电源开关瞬间,还是负载电流太大都会,但不会直接短路这个地方,,,,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