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行器PID调试

楼主:
自己做的无人机,各个模块调通以后,就要调试PID和姿态的参数,有没有简易的调试环境构建方案?我看网上有烤肉式的架子(如下图),但是我这里没有条件搭,请问哪位有比较好的方法?

下面放个第一版的真机视频

第1版无人机2016

网友:
帮你呼叫下两位大侠,两位大侠一位分享过四旋翼DIY作品@lb8820265,一位分享了很精彩的PID控制讲解的@DDZZ669  ,可能能帮得上你

网友:
帮你呼叫下两位大侠,两位大侠一位分享过四旋翼DIY作品@lb8820265   ,一位分享了很精彩的PID控制讲解的@DDZZ669  ,可能能帮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呼叫下两位大侠,两位大侠一位分享过四旋翼DIY作品@lb8820265   ,一位分享了很精彩的PID控制讲解 ...

感谢管理员,嘿嘿嘿

网友B:
你这个是某宝套件吗 和我之前的一个好像捏

网友C:
帖主做的无人机是穿越机还是带GPS的呀?

如果是穿越机调试,最大的难度在于传感器的放平,如果放不平,飞起来会往一边斜导致加速往一方向飞,第二难的地方在于电调与电机的校准,如果开始不进行校准,由于电机开始转动阶段力度不一样,就会出现开始阶段往一边飞,虽然还是平的,但是却有往一边飞的初速度。

上述两个难点都完成了以后,才开始调参数,这个参数一般开源飞控里面都有,可以参考,穿越机的参数只有姿态PID,其实调参也不一定要有那个架子,我是给无人机下面垫个垫子,或者弄个脚架,这样就不用怕下落而砸坏无人机,用遥控快速给油,等无人机飞到一定高度就马上放油,只要能接近垂直起飞,就算完成了参数调试。

如果是带GPS的无人机,除了姿态PID环,就还有一个位置PID环,在完成了姿态PID环的调试,再进行位置PID环的调整。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D:
四旋翼我还没玩过,对于平衡小车的pid调试,基本不需要额外的装置,手扶着调就行了。四旋翼这个是不是因为可以任意方向运行,所以调试pid的时候要用个架子固定然后分方向调节pid吧,另外桨叶转起来比较危险,倒了之后还可能把桨叶摔断,初期调试的时候要固定起来。

图片上这个装置,四旋翼固定在棍上,只留有一个转动的自有度,应该是用来先调节某一转动方向的pid吧,没有这么专业的装置,自己也可以搭一个简易的装置,比如也找一根棍,把棍固定在某个物体上,比如两个桌子之前啥的,看情况就地取材。图片中架子中间那个黄色的小平台,下面可能是个万向节,可以任意方向转动,在3个方向的pid调和之后,可以固定在这上面,进行全方向pid整体调试,测试四旋翼是否能保持平衡,对于这个,没有想到简易的替代装置,如果只是不想让四旋翼失控跑远的话,下面栓个绳子限制其飞远,地上再垫些软的东西防止四旋翼摔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某宝套件吗 和我之前的一个好像捏

图片只是用来说明调试的场景,不是我机子的实际图片。我只买了机架电调这些,电路板和代码都是自己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主做的无人机是穿越机还是带GPS的呀? 如果是穿越机调试,最大的难度在于传感器的放平,如果放不平, ...

不是穿越机,应该算您说的带GPS的,您说的调试思路挺好,我之前只考虑到了传感器的校准,没考虑电机。我实际调试时候,每个角挂一片杠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旋翼我还没玩过,对于平衡小车的pid调试,基本不需要额外的装置,手扶着调就行了。四旋翼这个是不是因为 ...

哦哦,谢谢,我有次程序写错,飞机之间斜刺起飞撞墙,4个机翼全部折断,后来就不敢给它自由了,给它挂了4片杠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某宝套件吗 和我之前的一个好像捏
图片只是用来说明调试的场景,不是我机子的实际图片。我只买了机架电调这些,电路板和代码都是自己搞的。

6呀 自己搞的一看就是大神 调试的话你可以在户外开阔场地铺个棉被 我的就是被我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只是用来说明调试的场景,不是我机子的实际图片。我只买了机架电调这些,电路板和代码都是自己搞的。 ...

我从2015年开始弄,第一版没选好CPU,用的STM32F051,最终2017年搞成一个;后来去年才下定决心做第二版,没有特别多可以交流的朋友,也是纯爱好,业余时间做,目前还在调摄像头呢。

网友E:
这个利害了,期待最后精密的算法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利害了,期待最后精密的算法分享!

我小渣渣一个,姿态和飞控算法心里着实没底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内容丰富,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