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擦写频率

楼主:
EEPROM擦写频率

EEPROM擦写频率怎么理解?怎么根据擦写频率选择EEPROM还是flash?比如如下这个案列

每100ms采集一次数据,每秒存20个字节(实际使用清空EEPROM存储的数据是每周清除三次,这个是否也是擦写频率的一种?)这种应用场景,用外挂的EEPROM还是用MCU的flash?用flash可以节省成本!毕竟128Kbit&SOT23-5封装的EEPROM价格有些贵!而且找不到国产的!交期也是问题,目前只有美国微芯microchip才有!

网友:
10W次左右,你可以慢慢算,其实不是很重要的场所,可以缓存,然后一并写入吧。

网友:
按照理论寿命除以你的擦除次数频率 看看能用多久呗

网友:
擦写频率,有这个参数吗?一般应该是擦写次数。

网友:
题目是问“EEPROM擦写频率”想问什么

是担心EEPROM擦写频率影响寿命?实际使用清空EEPROM存储的数据是每周清除三次,这个频率很低呀,,

flash寿命一般几十万次擦写,eeprom一般擦写次数百万次以上。

完全不要考虑寿命吧

网友:
还是问 “用外挂的EEPROM还是用MCU的flash?”
二者的存储单元性质都不一样,
flash电路结构较简单,和EEPROM比,相同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

还有,美国微芯microchip交期现在难道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