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外设备的防雷

楼主:
给位好,咨询下如果两个设备相距10m左右,通过导线连接,设备A作为主设备给设备B供电,接收设备B的返回的信号,设备B为塑料外壳,仅与设备A有电气连接(像不像一根天线?),那么要保护设备A时,在去设备B的电源接口、从设备B返回的信号接口,该怎么进行雷电防护(只做感应雷防护处理)?

有标准规范吗?有推荐电路、器件型号吗?

网友:
这个要看设备工作地点的雷击环境了,10米左右还不算长距离,除非高架安装,一般反而不大会遭受雷击。防护方法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常规环境对保护地加TVS和钳位电路就足够了,同时在主设备接入侧把电缆绕成几圈的空心电感。

网友A:
一般都只能防止感应雷,否则就需要避雷针了。

一般在线缆的两端都需要做防雷处理,无论信号还时电源。

简单的防雷:设备出线和入线采用气体放电管和MOV保护,在电路内部设计TVS,和高频电容进一步吸收,

另外,chunyang说的对,线路的入口加磁环或空心电感,经济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只能防止感应雷,否则就需要避雷针了。 一般在线缆的两端都需要做防雷处理,无论信号还时电源。 ...

感谢两位,这个实在不行就买现成的4-20mA防雷保护模块,用两个一个给4-20mA,一个给DC24V电源回路。只能用在一头,两头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