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皖仪氦质谱检漏仪SFJ-16M通信配置案例

楼主:
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皖仪氦质谱检漏仪SFJ-16M通信配置案例

Modbus转Profinet网关XD-MDPN100连接皖仪氦质谱检漏仪SFJ-16M,接入到西门子1200PLC,对氦气体进行实施监控,实现氦气体检漏仪的modbus转Profinet通信。

网络拓扑图如图所示

打开博图组态1200PLC,加载GSD文件,把兴达易控XD-MDPN100加载到博图工作区域

连接1200与Modbus转profinet网关总线连接,

配置modbus转Profinet设备名称,与IP地址两者与博图配置一致

设备交换数据长度及起始地址,添加不小于实际modbus通信数据长度即可。把配置参数下载到PLC

打开氦质谱检漏仪通讯手册,配置modbus通信参数

打开modbus转Profinet配置软件

配置Profinet ip地址及网关设备名称,注意应与上文博图软件配置的名称与IP地址匹配

根据检测仪表的modbus通信参数配置modbus侧的通信参数

检测表分为两部分离散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

添加node创建离散输入命令,如读多个了离散输入的指令,如下图所示

如添加多个保持寄存器是,配置方式入下

注意:如果是多过保持寄存器在地址对应时候,寄存器数量单位为字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的地址是字节

即第一条读了2个保持寄存器时,那么对应读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应为0-3

第二条指令内存映射起始地地址应从4开始让后排列

到此就是利用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XD-MDPN100,省去了在1200PLC编程的繁琐流程,释放了现场的调试工作量,实现Profinet转modbus之间的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