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 CPK-RA2L1 开发板】测评 - 1:安装 BSP

楼主: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E2 Studio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两个:

1、 Flexible Software Package (FSP) ,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renesas/fsp;这个类似于Android 的 SDK - 软件开发包,它有版本的区分,在同一个版本内,支持所有的芯片(device);

2、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这个是固件(firmware),一种芯片或者一种评估板一个,而且有版本的区别,它的版本跟 FSP 的版本有对应要求 - "注意,如果要在某个FSP版本中使用CPK评估板,务必同时安装好对应版本的FSP和CPK BSP"(引自《向FSP中添加CPK评估板的BSP》),相应的示例程序是基于对应的版本地。

要注意的是三个版本号:FSP、BSP 和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s,E2 Studio 中可以同时安装不同版本的 FSP、BSP 和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s。这三个工具在具体的项目中是需要选择搭配地——选择的标准要看各自的要求,比如,我现在测试的这块“CPK-RA2L1”,它的 BSP 就只提供了 FSP3.6、3.5 和 3.1 三个版本,而我安装的 E2 Studio 则默认安装 FSP 是 4.0 版本,因此我就需要再至少安装一个 3.6 版本的 FSP。这里需要前调的是,要知道自己的 E2 Studio 的安装目录,将 FSP 安装到这里,它会在下次运行的时候自动识别出来。

BSP 的安装方法在这里 - 《向 FSP 中添加 CPK 评估板的 BSP》。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s (arm-none-eabi) 要用直接的安装格式 - arm-gnu-toolchain-12.2.mpacbti-bet1-mingw-w64-i686-arm-none-eabi.exe,arm-none-eabi 的版本跟 BSP 的版本也要配上,我安装的 E2 Studio 内置的 arm-none-eabi 版本号:

在编译 “CPKsBSP_FSP3.6.0” 提供的示例时报错:

我下载并安装了最新的“arm-none-eabi”:

出现新的报错:

xtracting support files...
[ERROR] Toolchain configured for project i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Please add/enable toolchain through Renesas Toolchain Management or select a different toolchain for this project.
20:30:33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CPK_RA2L1_BlinkyProject ****
make -r -j8 all
Building file: ../src/hal_entry.c
Building file: ../ra/fsp/src/r_ioport/r_ioport.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ra2l1/bsp_power.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all/bsp_clocks.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all/bsp_common.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all/bsp_delay.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all/bsp_group_irq.c
Building file: ../ra/fsp/src/bsp/mcu/all/bsp_guard.c
../ra/fsp/src/bsp/mcu/ra2l1/bsp_power.c:25:10: fatal error: bsp_a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5 | #include "bsp_api.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ra/fsp/src/r_ioport/r_ioport.c:25:10: fatal error: bsp_a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5 | #include "bsp_api.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ra/fsp/src/bsp/mcu/all/bsp_common.c:25:10: fatal error: bsp_ap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5 | #include "bsp_api.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src/hal_entry.c:21:10: fatal error: hal_data.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1 | #include "hal_data.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正在解决中...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新的报错解决没有呢

网友:
瑞萨的论坛登录不了,想要改回 RT-Thread,但这个系统的 BSP 要求的 FSP 是 3.5 版,github 上能找的 FSP 最低版本是 3.6,还在尝试中。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找不到头?原厂环境发布的时候没测试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