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单独用RMII而不用SMI的?请指教

楼主:
想用STM32F767接美满交换机芯片的,有个例程是只用的7根线的RMII,也就是说不用SMI接口(MDC和MDIO),但是我用STM32CUBE配置的时候强制要求9线,也就是用RMII必须得用SMI,这个怎么搞啊?只能自己移植了吗?不用SMI的方案是可行的吗?

看了几个帖子也有说这个的,说SMI只是配置PHY速率等等用,可以检测网线断开等连接状态。

直接用正点原子的LWIP网络例程修改一下是否可行呢??

网友:
没人懂吗?

网友:
你这种方向是不是比较偏?帮问了几个网友,都没这么搞过

那估计就要你自己多尝试尝试了,比如cube生成不行,自己修改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