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igbt驱动,能不能提高原理图

楼主:
请高手指导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igbt驱动,能不能提高原理图,驱动用什么芯片?

网友:
igbt驱动是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电动汽车的电机功率一般在30~120KW之间,不同的配置车型电机的数量和功率差异很大。

永磁的一般功率都偏小,单电机约在60KW以下。

IGBT永磁驱动或无刷驱动参考很多,咸鱼上100元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