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电路的控制方法,用什么驱动电路和芯片

楼主:
请高手指点电动汽车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电路的控制方法,用什么驱动电路和芯片,有典型电路吗?

网友:
分两个方面简单为题主提供个思路:

(1)控制方法

在电动汽车行业里,驱动电机的最基本控制原理是磁场定向控制(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在此基础上各厂商也会有自己创新的部分,不一而足。电机FOC控制理论入门可以参考袁雷:《现代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原理及MATLAB仿真》。FOC控制的关键步骤可以简单概括为:输入控制目标:参考角度、参考转速、参考电流→获取转子电角度,采样得到电机相电流→各种电磁矢量的计算→基于电压矢量来输出6路控制三相桥门极的PWM波(SVPWM)→功率器件输出三相交流电,建立旋转的定子磁场驱动永磁体转子旋转。

(2)驱动电路和控制芯片
驱动电路应该指的是上高压的驱动电路(400V、800V等),驱动电路的主要组成包括母线电容、EMC滤波、功率模块(IGBT、先进的已有SiC)、栅极驱动电路等。控制芯片有采用英飞凌的Aurix系列,3个核或4个核的数字芯片,如TC系列TC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