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超低功耗MCU RA2L1开发板]测评之WDT模块介绍与测试

楼主:
WDT模块介绍

参考<<Renesas RA2L1 Group User’s Manual: Hardware>>的章节<<23. Watchdog Timer (WDT)>>

特征

  • 14位递减计数器,溢出时可以产生复位,NMI中断,溢出中断。
  • 时钟源PCLKB,4, 64, 128, 512, 2048,  8192分频。
  • 可配置复位,喂狗错误,溢出自动启动,或者写寄存器启动
  • 可配置窗口
  • 可配置Sleep-mode时停止

框图

寄存器

WDTRR:写0x00然后写0xFF到WDTRR喂狗。

WDTCR:设置时钟分频,周期,窗口。

WDTSR:当前计数值和溢出状态,喂狗错误状态。

WDTRCR:配置看门狗溢出是产生NMI中断,溢出中断还是直接复位。

WDTCSTPR:配置进入Sleep模式时是否停止看门狗。

OFS0:配置看门狗复位后是否自动使能。和上述寄存器的默认配置。

启动

OFS0中可配置复位自动启动,使用OFS0中的参数。

也可以写WDTRR喂狗后手动启动。

IWDT模块介绍

和WDT差不多,更简单些,相关的寄存器只有IWDTRR,IWDTSR和OSF0.

不再赘述,可以参考手册。《24. Independent Watchdog Timer (IWDT)》

直接基于寄存器进行操作

\ra_cfg\fsp_cfg\bsp\bsp_mcu_family_cfg.h中定义了

#define BSP_MCU_GROUP_RA2L1 (1)

\ra\fsp\src\bsp\cmsis\Device\RENESAS\Include\renesas.h中

 #elif BSP_MCU_GROUP_RA2L1

  #include "R7FA2L1AB.h"

包含了 #include "R7FA2L1AB.h"

该头文件定义了各外设寄存器基地址

WDT寄存器组结构体是R_WDT

 #define R_WDT          ((R_WDT_Type *) R_WDT_BASE)

所以直接寄存器操作包含renesas.h即可。

代码如下

void wdt_feed(void)

{

R_WDT->WDTRR = 0x00;

R_WDT->WDTRR = 0xFF;

}

void wdt_init(void)

{

/* PCLKB=24MHz  */

rt_kprintf("PCLKB:%d\r\n",BSP_STARTUP_PCLKB_HZ);

rt_kprintf("OFS0:%#x\r\n",*(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000400);

rt_kprintf("OFS0:%#x\r\n",*(volatile unsigned int*)0x00002400);

/* (16384*8192)/24000000 = 5.6S) */

/*

0 0: 1024 cycles (0x03FF)

0 1: 4096 cycles (0x0FFF)

1 0: 8192 cycles (0x1FFF)

1 1: 16384 cycles (0x3FFF)

*/

R_WDT->WDTCR_b.TOPS = 3;

/*

0x1: PCLKB/4

0x4: PCLKB/64

0xF: PCLKB/128

0x6: PCLKB/512

0x7: PCLKB/2048

0x8: PCLKB/8192

 */

R_WDT->WDTCR_b.CKS = 0x08;

/*

Window End Position Select

0 0: 75%

0 1: 50%

1 0: 25%

1 1: 0% (do not specify window end position).

 */

R_WDT->WDTCR_b.RPES = 3;

/*

Window Start Position Select R/W

0 0: 25%

0 1: 50%

1 0: 75%

1 1: 100% (do not specify window start position).

 */

R_WDT->WDTCR_b.RPSS = 3;

/* clear flag*/

R_WDT->WDTSR_b.REFEF = 0;

R_WDT->WDTSR_b.UNDFF = 0;

/* 0: Enable non-maskable interrupt request or interrupt request output

     1: Enable reset output */

R_WDT->WDTRCR_b.RSTIRQS = 1;

/*

WDT Count Stop Control Register R/W

0: Disable count stop

1: Stop count on transition to Sleep mode

 */

R_WDT->WDTCSTPR_b.SLCSTP = 1;

}

void hal_entry(void)
{

wdt_init();

wdt_feed();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87);

wdt_feed();

    }

}

测试

打印可以看到

PCLKB:24000000

OFS0:ffffffff

OFS0:b8cdf000

时钟源是24MHz

OFS0的值为0xFFFFFFFF,OFS的编程这里不再赘述,后面有机会单独文档说明。

注意这里根据boot swap不同OFS0的地址不一样。

WDTSTRT=1  b17 所以复位是不使能WDT的。

高16位控制WDT,低16位控制IWDT。

另外注意,仿真时不会触发看门狗溢出。

不断修改如下延时时间,看最大到多少时复位。实测88mS复位,87mS不复位。

wdt_init();

wdt_feed();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87);

wdt_feed();

    }

问题

WDTCR的CKS设置为8,读出来是0x0F,也就是始终是128分频。CKS好像不能修改。

所以超时时间最大只能设置为16384*128/24000000=0.087S  87mS。

与实际测试一致。

网友A:
超时时间最大只能设置 87ms这个是仿真测试,还是实际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时时间最大只能设置 87ms这个是仿真测试,还是实际也是一样的呢

实测的,仿真查看不管代码如何设置,寄存器值CKS也始终是0x0F。其他位域比如TOPS是可以设置,且也是正确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