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
先上图

这是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按理说只要一个IO口输出PWM控制即可,它这里的另一个IO那一路电路起的是啥作用啊?D3也没和蜂鸣器并联接起来?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谢谢啦。

网友:
BEEP_PWM和BEEP_P显然是逻辑 “与” 关系,即两个信号均高电平蜂鸣器才发声。

网友:
BEEP_P加了一个缓冲,所以声音听起来从小到大的感应,

网友:
这电路应该是有点音效的,让PWM一直开着,BEEP_P从ON→OFF切换时,利用C36积蓄的电荷产生拖尾,比如“叮~”一下。

网友:
让声音有层次感 不是嗷嗷叫

网友:
该电路属于硬件调制,可以改变蜂鸣器发声的节律。电容的引入,还可以实现音量的渐变,不至于太过突兀。

如果只用一个IO去驱动,则必须用软件调制来实现节律,且引入电容对音量渐变的影响会与硬件调制听起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