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tisim仿真交流源带电感负载电流有直流分量

楼主:
各位,mulitisim仿真交流源带电感负载电流有直流分量,蓝色的是电压,红色的是电流,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mulitisim仿真交流源带电感负载电流有直流分量】

仿真软件没有错,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须知你仿真并不是电路闭合后无穷长时间之后的稳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ulitisim仿真交流源带电感负载电流有直流分量】 仿真软件没有错,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 ...

“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版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须知你仿真并不是电路闭合后无穷长时间之后的稳态”这句话听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版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须知你 ...

【“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版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你仿真的初始条件,是电感中电流为零,电压是sin(wt+0)。电流为零电压也为零的初始条件,解电感电路的微分方程,得到的解就是带直流分量的,而且直流分量的大小恰使电流总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版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须知你 ...

如果初始条件是电感中电流为零,电压为初始相位90度,就没有直流分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初始条件本来就应该存在直流”,版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 “须知你 ...

既然是仿真,那信号源等等都是随便改的,不过是举手之劳。楼主不妨把信号源改成占空比为50%的方波,再看看电感中的电流,就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仿真,那信号源等等都是随便改的,不过是举手之劳。楼主不妨把信号源改成占空比为50%的方波,再看 ...

理解了,感谢版主,这是我的推导过程。确实还有直流分量。

网友B: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根据上面推导,输出电流直流分量的大小和初相角有关(初相角实际就是负载合闸输出电压的相位角),但是我实际用逆变器交流输出带电感负载,怎么没有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根据上面推导,输出电流直流分量的大小和初相角有关(初相角实际就是负载合闸输出电压的 ...

感谢版主,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实际测试过程中,电感负载有寄生电阻,导致瞬态分量会衰减至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