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超低功耗MCU RA2L1开发板]测评之DAC模块介绍与测试

楼主:
2ac9943bbc76d810df71aa05ae175012

DAC模块介绍

参考<<Renesas RA2L1 Group User’s Manual: Hardware>>的章节<<31. 12-Bit D/A Converter (DAC12)>>

特征

  • 12位带运放,1通道。
  • 可ELC控制启动。
  • 可 ADC12控制DA转换时机,减少AD和DA之间的干扰。控制DA涌入电流产生时间,减小对AD采集精度的影响。

DAC参数如下

框图

相关引脚

AVCC0和AVSS0分别通过E4和E7连接到VCC_MCU 3.3V和GND。

DA0对应P014

位于J2的21号引脚

寄存器

DADR0: 转换值,根据(DADPR.DPSEL左对齐还是右对齐选用高位还是低位。

DACR:控制使能转换

DADPR:选择DADR0的值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DAADSCR:控制是否同步ADC和DA的启动转换。

DAVREFCR:选择参考电压。

要配置ASEL和PCR的对应位选择引脚功能。

操作过程

  1. 使能模块时钟 MSTPCRD.MSTPD20 b20置0, 默认是1模块时钟是未使能的。
  2. 配置 P014PFS.ASEL设置为1 使能模拟模式

   P014PFS.PMR设置为0

   P014PFS.PDR 设置为0 输入 注意这里一定要设置为输入,不能设置为输出。

   P014PFS.PCR设置为0 无上下拉

   注意PFS寄存器操作需要解锁 PWPR

  1. 设置数据格式DADPR  设置参考电压DAVREFCR 设置是否同步ADC,DAADSCR
  2. 写值DADR0
  3. 启动转换DACR

直接基于寄存器进行操作

\ra_cfg\fsp_cfg\bsp\bsp_mcu_family_cfg.h中定义了

#define BSP_MCU_GROUP_RA2L1 (1)

\ra\fsp\src\bsp\cmsis\Device\RENESAS\Include\renesas.h中

 #elif BSP_MCU_GROUP_RA2L1

  #include "R7FA2L1AB.h"

包含了 #include "R7FA2L1AB.h"

该头文件定义了各外设寄存器基地址

DAC寄存器组结构体是R_DAC

 #define R_DAC          ((R_DAC_Type *) R_DAC_BASE)

所以直接寄存器操作包含renesas.h即可。

代码如下

void dac_init(void)

R_MSTP->MSTPCRD_b.MSTPD20 = 0;

R_PMISC->PWPR_b.B0WI = 0;

R_PMISC->PWPR_b.PFSWE = 1;

R_PFS->PORT[0].PIN[14].PmnPFS_b.ASEL = 1;

R_PFS->PORT[0].PIN[14].PmnPFS_b.PCR = 0;

R_PFS->PORT[0].PIN[14].PmnPFS_b.PMR = 0;

R_PFS->PORT[0].PIN[14].PmnPFS_b.PDR = 0;

R_PMISC->PWPR_b.PFSWE = 0;

R_PMISC->PWPR_b.B0WI = 1;

R_DAC->DADPR_b.DPSEL = 0;

R_DAC->DAADSCR_b.DAADST = 0;

R_DAC->DAVREFCR_b.REF = 1;

  //R_DAC->DADR[0] = 0x00;

//R_DAC->DACR_b.DAOE0 = 1;

}

void dac_out(uint16_t val)

{

R_DAC->DADR[0] = val;

R_DAC->DACR_b.DAOE0 = 1;

}

测试

dac_init();

    while (1)

    {

  dac_out(0);

  rt_thread_mdelay(5000);

  dac_out(2048);

  rt_thread_mdelay(5000);

  dac_out(4095);

  rt_thread_mdelay(5000);

分别输出三个电压等级实测电压值。

参考电压3.39,可以看到误差不到2%, 且线性度不错,如果做校正精度会更高。

DAC值

实测电压值

理论值

偏差

0.01

1.67

1.695

1.47%

3.34

3.39

1.47%

问题

DAC引脚一定要设置为模拟输入,无上下拉。

注意虽然是DAC输出,也不能设置为输出,要设置为输入。

网友:
看到结果参考电压3.39,可以看到误差不到2%, 且线性度不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