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译码器

楼主:
大佬们,可以推荐一波4-16的译码器不?要求输入电压3.3v,输出3.3v及以上,最好转换时间快的芯片

网友A:
COMS逻辑门应该都可以

网友:
CD74HC15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S逻辑门应该都可以

具体有什么芯片呢?

网友B:
输入电压满足,但是输出电压不知道会不会一直保持在3.3V以上,害怕漏信号,信号最好切换周期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有什么芯片呢?

楼上已经给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满足,但是输出电压不知道会不会一直保持在3.3V以上,害怕漏信号,信号最好切换周期有点长

你是要3.3V工作吗?那就接3.3V电压到cd74hc154. 在3.3V的逻辑电平中能正常工作。

害怕漏信号?

具体你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戮默天下 发表于 2022-11-13 21:50 输入电压满足,但是输出电压不知道会不会一直保持在3.3V以上,害怕漏 ...

我主控的高电平输出电压在3.3V,需要控制的模拟开关的逻辑1的最小电压是3.3V,但是主控的IO口资源不够,所以需要一个转换快且电压满足的译码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戮默天下 发表于 2022-11-13 21:50 输入电压满足,但是输出电压不知道会不会一直保持在3.3V以上,害怕漏 ...

如果译码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3.3V,模拟开关不能工作的话就会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控的高电平输出电压在3.3V,需要控制的模拟开关的逻辑1的最小电压是3.3V,但是主控的IO口资源不够, ...

cpu 3.3V? 模拟开关什么芯片?

不行就电平转换吧。有时候一个三极管就能实现电平转换。

你的描述还是不清楚。技术一点。比如什么芯片,什么参数。。。。或者不如直接上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译码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3.3V,模拟开关不能工作的话就会漏信号

CMOS逻辑门只要不是OD输出型的都是推挽输出结构,3.3V电源下的高电平输出可以认为就是3.3V。

网友:
怕输出不够可以:小上拉!加个10K上拉到你认为够高的地方,例如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