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含二极管的直流电压输出值

楼主:
正向管压降都是0.7V,怎么求uO的直流电压值?

网友A:
图中未标明零电位是哪一点,也没有标注【地】符号,不知道+5V是相对于哪处来说的,没办法计算。

另外,图中除V1=+5V外,还有个ui,还有个V2=2V。这个ui是什么?未曾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未标明零电位是哪一点,也没有标注【地】符号,不知道+5V是相对于哪处来说的,没办法计算。 另外, ...

不好意思我条件没有写完整,我以为像ui这样的小写可以默认理解为变化量呢(尴尬)。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50mV,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然后接地的话,我的理解是以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地吧,请大佬看看这道题怎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条件没有写完整,我以为像ui这样的小写可以默认理解为变化量呢(尴尬)。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 ...

【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50mV,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

这个ui是【输出】,不是输入。

电压50mV,是有效值?是峰值?是峰峰值?

周期为10kHz。从来没有听说过周期论Hz的。买布论尺,买米论斤,若是买五尺米,那要被店员笑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条件没有写完整,我以为像ui这样的小写可以默认理解为变化量呢(尴尬)。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 ...

【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50mV,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

ui既然是个变化量,那么uo也必定是个变化量。要求uo的直流电压(即这个变化量的平均值),那可复杂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ui是指输入电压为50mV,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 ui既然是个变化量,那么uo也必定是个变化量。要求 ...

原题是这个了,我确实疏忽网络写明是峰值。华成英版模拟电子教材的课后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题是这个了,我确实疏忽网络写明是峰值。华成英版模拟电子教材的课后题

这些教材,习题都是助教甚至研究生编写的。原题还真是『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此等习题,不看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教材,习题都是助教甚至研究生编写的。原题还真是『周期为10kHz的正弦波』。此等习题,不看也罢。

由原题说二极管正向压降0.7V看,并不要求准确计算(准确计算正向压降与正向电流有关)。

不要求准确计算的话,二极管看成压降0.7V但内阻为零,ui内阻为零,V2内阻为零,那么输出端直流电压是0.7+0.7+2=3.4(V),交流电压有效值是50mV正弦峰值对应有效值35mV。不过,这是我猜测的答案,不能作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题是这个了,我确实疏忽网络写明是峰值。华成英版模拟电子教材的课后题

然而,有效值应该按照平方求和平均再开方来计算,对正弦交流来说,需要对一个周期积分。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加上直流的有效值。所以,还是那句话:这样的习题,不看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题是这个了,我确实疏忽网络写明是峰值。华成英版模拟电子教材的课后题

你若对我10楼回复有怀疑,可以@本坛高手,让他们说说直流电压叠加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如何计算。

网友:
斟酌你的每一个字,大胆猜测一下:你这应该要切成两块来计算,单独计算Uo的直流电压值,然后用Ui的变量来计算Uo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同时计算叠加量?你确定?)

不然我。。。。。。只能大叫一声惭愧掩面而去。

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才知道周期还能用赫兹做单位。(暗自爆了一句国骂,f=1/T难道我tmd记错了?)

网友:
看楼上诸位发言,特别maychang

题有问题,还看个什么劲~~~~~~~~~~~~~~~~

网友:
我感觉大家在讨论作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