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了个家,把电脑搬坏了。。。

楼主:
昨天搬家,由于电脑主机没拿稳,掉地上钢化玻璃碎了一地,当时还没有想电脑会不会坏,到新家后,发现屏幕不亮了,看了一下主机,固态正常在闪,所以推测CPU和主板应该是正常在工作的,由于没有集显,所以具体情况不知道。显卡是GTX1660Ti的,按照网上的维修教程,测量了一些点位并没有发现问题,网上的显卡和手上的布局还不一样,所以很多点位也没进行测量。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过显卡维修经验的,希望传授传授经验~

顺便再收一套二手显卡备用,有没有小伙伴出,带一个HDMI和一个VGA/DVI的就可以~

网友A:
拔插试过了吗?会不会是什么摔松了?高度不高的话应该不太会直接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插试过了吗?会不会是什么摔松了?高度不高的话应该不太会直接坏啊。

拔插试过了,显卡风扇都不转,给显卡的供电是正常的12V。

网友B:
先把CPU,内存条,显卡,电源ATX线都拔下来,然后再仔细插上,按开机键看主机反应,CPU风扇转不转,显卡风扇,电源风扇都转不转,USB键盘的3个指示灯在开机的时候会自检同时亮一下。有没有等。

要是维修的话先看主板上和显卡上的电感有没有缺失和裂痕,一般撞击电感和晶振容易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拔插试过了,风扇都不转,给显卡的供电是正常的12V。

显示器坏了吗?

CPU风扇不转吗? 还是主板外机箱里的风扇不转?这个要区别一下。

另外看看键盘有没有反应?

显卡拔下来和插上去声音有没有区别。

看看显卡松动了没有。还有显卡有没有肉眼可见的损坏。

插的内存有没有松动。可以用橡皮擦一下再插。

多试多观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内存条,显卡,电源ATX线都拔下来,然后再仔细插上,按开机键看主机反应,CPU风扇转不转,显卡风扇 ...

USB键盘我还没插上试,我到时候插上试一下。就显卡风扇不转。

看了显卡主板,有好多没焊的元器件,没有PCB图,不知道是不是有振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坏了吗?   CPU风扇不转吗? 还是主板外机箱里的风扇不转?这个要区别一下。 另外看 ...

【显卡拔下来和插上去声音有没有区别。】这个是?

看了一下显卡的插座,插座并没有松动的痕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卡拔下来和插上去声音有没有区别。】这个是? 看了一下显卡的插座,插座并没有松动的痕迹。

显卡的风扇可以测一下电压。

声音判断设备的故障 具体你查一下网上写的。

查  电脑声音判断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键盘我还没插上试,我到时候插上试一下。就显卡风扇不转。 看了显卡主板,有好多没焊的元器件,没 ...

如果就显卡风扇不转有可能是显卡的毛病了。主板坏还是显卡坏看是什么方向掉地下的,一般PCB板竖向落地没问题,横向落地容易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风扇可以测一下电压。 声音判断设备的故障 具体你查一下网上写的。 查  电脑声音判断故 ...

这得是专业的人才听得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显卡风扇不转有可能是显卡的毛病了。主板坏还是显卡坏看是什么方向掉地下的,一般PCB板竖向落地没 ...

从落地的角度,是竖向落地,PCB没问题,估计是元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得是专业的人才听得出来吧。。。

可以试一试。咋就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专业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试。咋就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专业的料呢。

我可是五音不全。哈哈

网友E:
一般显卡烧坏就是电容或者核心 显卡的固定挡板以及螺丝的松动

网友F:
风扇都不转,观察风扇工作电压,不管是直通还是二次稳压,逆着风扇往电源输入侧找,先排除电源尤其是电源接插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显卡烧坏就是电容或者核心 显卡的固定挡板以及螺丝的松动

不是烧坏,是跌落,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风扇都不转,观察风扇工作电压,不管是直通还是二次稳压,逆着风扇往电源输入侧找,先排除电源尤其是电源接 ...

还没量风扇电压,到时候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量风扇电压,到时候去量一下。

风扇标签上有工作电压,5V的就是二次电源供电,12V的则是直通供电。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总线电源直通供电,但多数情况下是来自外接12V的直接或间接供电。

网友:
全拔插一遍就好了 摔不坏的

网友:
我有呀,私信。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