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开关电源的正负极?

楼主:
如何判断开关电源的正负极?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感谢普及基础知识!一般来说,输出都有标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普及基础知识!一般来说,输出都有标注的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B:
电压不高就万用表测一下,就怕那种什么信息都没有的,秃秃的两根一样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高就万用表测一下,就怕那种什么信息都没有的,秃秃的两根一样的线

这种就比较恐怖,而且很危险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比较恐怖,而且很危险

做硬件的都喜欢囤东西,东西放好几年都不舍得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硬件的都喜欢囤东西,东西放好几年都不舍得扔

你要克制住你自己哇,真的,安全第一位~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