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 三、非常便捷的Mind+图形化呼吸灯及亮度调节灯实现

楼主:
一、硬件组成

行空板提供了很多接口,并且配备了相应的硅胶线

 根据图中的标注PWM的端口,选择P21作为外接LED接口,LED灯加一个680欧的电阻串联。

二、呼吸灯图形化软件编程

图形化软件编程比较简单,在Mind+通过扩展按钮添加行空板资源后,就能在左侧看到行空板的标志

然后就可以看到行空板中对PWM的支持

 看到行空板的描述中,可以了解到对接口的支持

  10位的PWM,因此,判定PWM输出最大值应该为1024。

图形化编程如下,轻松实现呼吸灯效果。

 三、呼吸灯实现效果

呼吸灯

四、亮度调节灯及其图形化编程

实现呼吸灯之后,尝试用Mind+搭建图形化控灯亮度界面

 定义切换按钮功能如下

 亮度调节按钮功能设置如下

 实现可在LCD界面中调节亮度,具体界面如下

 亮度等级是按照10级调节的

五、呼吸灯及亮度调节综合效果

呼吸灯及亮度调节

六、总结

本次测评用Mind+图形化编程,非常便捷,尤其是图形化编程,各控件位置的调节,很方便。小坑是控件的更新,需要专门换成图形化更新实现

 总体来说,图形化编程的便捷性,完胜代码编程!要是用代码实现这样的功能,估计至少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网友A:
这个就是儿童编程那玩意汉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儿童编程那玩意汉化的吧

没见过儿童编程的软件,不清楚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