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帮忙看看如下40pin转接头封装叫啥?

楼主:
如图,小弟现在需要找一下这种插接头的配件 但是又搜不出来 大佬们帮忙看看怎么搜呀~

网友:
管脚间距不像0.8的吧

接的什么线

好像非标插座

网友:
我记得STM32L4R9 DIS的圆屏上面用的就是这个接口。

网友:
一个好像不便宜,几十块钱呢。

网友:
搜到啦~一个村长帮我搜的,感谢村长